STP格式零件测量

楼主(2021-07-29):
客户发过来的产品是stp格式的,其中里面有些参数要测量
1.比如里面2个面,我想测量2个面之间的距离,看着平行,实际上测量不出来,显示角度0.01度,实际上这2个面应该是平行的,
我怎么设置才能忽略这个0.01度,当我选择这两个面的时候显示的是它的距离,而不是这个0.01度?

网友:
不要量面跟面的距离 ,量线跟面的距离

网友:
精度问题。

网友:
有一个死办法,创建工程图,再测量标注。。。

网友:
面是由点和线构成的.面不能测量可以选择点和线

网友:
用ug不会遇到这种烦恼

网友:
创建一个面转0.01度

网友:
说明面不平行。量线吧。

网友:
测量点和面的距离就可以啦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是楼上有社友说的,把3D转化为2D去测量尺寸,避免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