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母放松,两个螺母就是普通螺母吗

楼主(2021-07-29):
双螺母放松,两个螺母就是普通螺母吗

网友:
你的意思是防松吧。一般情况情况下可以用两个螺母,但是有机械振动的情况下,防松效果并不理想。推荐使用专业的防松螺母

网友:
螺纹防松里的双螺母防松就是普通螺母,但是要想达到预期效果需要考虑以下:
1.给安装人员配好工具。2020年口罩机里就大量采用了双螺母防松,结果安装工人因找不到2个合适的开口自行发挥,有用钳子+开口,只用一个开口的、钳子+手拧的。结果就成了一场灾难
2.可以考虑加些680胶水
另外专用的防松螺母效果也不错

网友:
螺纹胶就可以了,汽车振动厉害吧,上面很多就用的是螺纹胶

网友:
双螺母防松就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松动的办法,但是效果有限,有的时候再加上螺纹胶,效果会更好一点

网友A:
一厚一薄,薄螺母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厚一薄,薄螺母在上面。

螺距什么的都一样吗,就是薄厚不一样吗

网友:
是的,主要是靠后面的螺母拧紧,与前面的螺母并紧,起到放松的效果;最后两个螺母用细牙,这样牙会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效果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什么的都一样吗,就是薄厚不一样吗

螺距和螺栓的都一样,螺距不一样会拧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和螺栓的都一样,螺距不一样会拧不上的。

那选一薄一厚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选一薄一厚有什么作用

厚螺母是拧紧螺栓,使螺栓产生沿轴向的拉力,薄螺母使放松。两个螺栓的拧紧力矩不一样。

网友:
双螺母放松是常用的手法,两个螺母并紧以后,就不会那么容易松动了!

网友:
可以试试这种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