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密封圈,不是O形,也不是X形

楼主(2021-07-29):
今天看到这样的密封圈,液压油封,活塞杆密封用的,放在凹槽里,径向密封
内外径表面上好像是两个圆弧,请教大家,什么品牌有这种东西可以买

网友:
好像是油封吧

网友:
鼓型密封圈

楼主:
液压油封,和O型圈一样的用途,不知道叫啥名

网友:
可能中间一个O型圈,两端矩形密封圈,组合密封。

网友:
不然就重新设计密封圈

楼主:
|tsaohuan发表于 07-29 16:49可能中间一个O型圈,两端矩形密封圈,组合密封。
就是一个密封圈,不是组合件

网友:
车氏油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密封圈,不是组合件

那可能是模具压出来的。画图让橡胶厂加工或者到淘宝是看看有没有

网友(点评):
谢谢,像是非标的

网友:
这个像骨架油封,里面有金属本体,外面橡胶。这玩意是不是很硬,不易变形?

网友:
这个是不是油缸里面的,有个叫格莱圈还是斯特封的

网友:
应该就是  鼓型密封圈的一种

网友:
看着像骨架密封

网友:
山形圈,与J型支撑环和矩形支撑环一起构成双向密封圈 参考GB/T10708.2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矩形纯橡胶密封圈(NBR材质)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7-29 17:04车氏油封,,,,,
谢谢,不是这种。查了下车氏油封是聚四氟乙烯环和O型圈的组合,这个不是组合

楼主:
|wx_c57kw5nu发表于 07-29 19:13这个像骨架油封,里面有金属本体,外面橡胶。这玩意是不是很硬,不易变形?
不是,不算硬,能随意变形,不像是里面有金属支撑

楼主:
|kayex发表于 07-29 19:22这个是不是油缸里面的,有个叫格莱圈还是斯特封的
谢谢,好像不是,格来圈是组合密封

网友:
这个是非标定制的吧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常用,好买的代替,
用的不多或者坏的少的,特意去找一模一样的感觉没必要

网友:
怎么看着不像是密封圈,像是护线环,用在金属孔上,孔内穿线怕割线用这个进行保护

网友(2021-09-14):
是可运动的?

网友(2021-10-25):
就是一个密封圈,不是组合件

网友:
看这个样子,像是液压缸上用的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