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量阀注油

楼主(2021-07-29):
       目前用到定量阀注油,油品为46号液压油,气压输入:4KG/CM^2,气动泵压力比:  1:17,定量阀适用输入油压:50-100KG/CM^2。
       系统如下:气动泵浦--蓄能罐--定量阀--出油口;定量阀的出油口很短约50MM。定量阀出油口竖直向下安装。
  加注时出现两个问题:1)出来的油有气泡,很多。2)油出来的很猛,几乎是喷出来的。
猜测:气泡是因为油喷出来的关系或者管路有漏气,油喷出来是因为阀的输入压力大。如果把出油口延长会不会解决以上2个问题?肯请师傅们指教和讨论。感谢!

网友A:
我也是觉得漏气了,出油口延长不会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觉得漏气了,出油口延长不会解决问题。

我会重新检查管路,感谢!

网友B:
定量阀前面加一个减压稳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量阀前面加一个减压稳压阀

定量阀目前进去油压68KG/CM^2   ,低于50KG/CM^2就无法动作了,我们有试过将油泵进气压力调低,从而调低进油压力,无法改善目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量阀目前进去油压68KG/CM^2   ,低于50KG/CM^2就无法动作了,我们有试过将油泵进气压力调低,从而调低进 ...

那就是定量阀的型号规格选择不合适。拿dopag的注油定量阀来说,腔式输入压力为40-80bar,而针式的输入压力为3-50bar。
你现在用的定量阀的输入压力要大于50bar才能启动,因此也大大超出你实际需求压力,建议更换。

流体在流道内的压力基本是一致的,增加出油口长度对压力没啥改善,反而会严重影响定量阀的定量和回吸功能,比如定量阀连续2次启停之间的时间间隔短,而管道内的液态油还没有及时排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定量阀的型号规格选择不合适。拿dopag的注油定量阀来说,腔式输入压力为40-80bar,而针式的输入压 ...

有道理,学习了。非常感谢!!我还会继续和厂家沟通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学习了。非常感谢!!我还会继续和厂家沟通找问题。

不用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C:
定压阀前面增加一个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压阀前面增加一个减压阀!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