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2021-07-29):
请问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图片来了

网友:
截屏,传图片,这些应该是无师自通的事,看到用手机拍屏幕然后发出来真让人无语

网友:
截屏可以用第三方软件,想截哪块比较方便,也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功能,只能全屏截取,按下Print Screen按键,粘贴到画图板保存即可。
2楼已说了上传方法,上传后,最好点击一下图片,图片会自动显示在文本输入框内,如果不点,很大的概率,发布后别人看不到你上传的图片,而自己可以看到。

网友:
上传附件再插入帖子里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