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结构动密封相关问题的探讨

楼主(2021-07-29):
闲时无聊,找了一个工业机器人的关节的内部结构学学习(模型好像还是德国人设计的),图示中:关于结构动密封这块,都用了O型圈(ISO3601),
总感觉这种动密封效果会不好(特别是这种旋转型的动密封)(传动方式:由电机经行星齿轮箱减速输出)个人的几个想法如下:
1)高速端的几个部位,用O型圈进行动密封,感觉很不靠谱(会加剧O型圈的磨损);
2)低速端,用O型圈动密封,或许可行,但是长期密封的可靠性会是个问题;
大家怎么看?各抒己见,聊聊天~~~

网友:
我和楼主的意见一致,我同样不敢这样用。

网友:
这个密封结构和我们以前做的产品有点类似,除了O型圈密封,动密封方式还有好几种

网友:
也许人家这个只是最早期的样品

网友:
里面有动密封,动密封配合填料密封是不错的。

网友:
旋转那位置都是骨架油封  你去看看那些减速器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一份图纸,一份源码,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

网友A:
o型圈密封,成本低,主要看实际工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型圈密封,成本低,主要看实际工况而定。

这种旋转运动的密封,O型圈可以用?我印象中,O型圈用于静密封或者轴向运动的密封(比如气缸)

网友:
楼主是专业的,还是用心的。

网友(2021-09-22):
听过一种叫负压密封的,有了解的吗?

网友B(2021-11-10):
O圈一般是静密封(除非运动位置、频率都很小),需要和其他结构配合才能适合运动的工况。比如:旋转格莱圈,O圈+PTFE环,但速度不能太高。不然就得选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圈一般是静密封(除非运动位置、频率都很小),需要和其他结构配合才能适合运动的工况。比如:旋转格莱圈 ...

谢谢您的回复!旋转速度差不多30RPM~40RPM。

网友B:
轴径多大?看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径多大?看线速度

一个60mm直径,一个110mm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