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附硅晶片的真空托盘

楼主(2021-07-29):
有老哥了解吸附硅晶片用的真空吸盘吗?如图片所示,这个真空吸盘直接插上就能工作,真空吸盘下部的结构是怎样和旋转接头以及管路连接到一起的呢?另外,求大佬推荐一下生产这种真空吸盘的厂家。谢谢啦

网友:
指头大小的吸盘,有褶皱那种?

网友A:
这个么你得去做硅片的厂里看才是,这个对外是保密的,我也不能多说

网友:
按图片地址进它网站,也没找到你图中的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么你得去做硅片的厂里看才是,这个对外是保密的,我也不能多说

啊这

网友:
那么明显的密封圈在这,还问啥

网友:
这个是不是采用类似压紧吸附真空吸盘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