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推杆头部与动作部件之间要不要加调整结构?

楼主(2021-07-30):
单个液压缸推动机构,我在想液压缸推杆相对液压缸的初始位置怎么调整?仅仅靠油路是不是不够精确?比如液压缸与动作部件之间搞个螺纹连接,这样可以做精确调整,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这样做的?头一次搞这类设计。

网友:
液压缸活塞的行程大于实际需要的行程,活塞把需要动作的部件顶到位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个过渡联结的结构,搞个细牙,一公一母,在弄个相应的细牙螺母锁紧,不就可以调整了

楼主:
|三脚猫发表于 07-30 18:07做个过渡联结的结构,搞个细牙,一公一母,在弄个相应的细牙螺母锁紧,不就可以调整了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成品液压缸那里我看是有螺纹连接,不知道调整范围有多大?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7-30 09:26液压缸活塞的行程大于实际需要的行程,活塞把需要动作的部件顶到位就可以了
如何实现精确定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精确定位呢?

被推的零件定位,推到位就推不动了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初始位置,就是油泵还没有工作,调试时如何调整??

网友:
用个活接即可,不建议做调整机构,太过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