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氮化零件生锈

楼主(2021-07-30):
有个问题请教:零件经过外协氮化处理后是否自带防腐蚀功能,如果按中性盐雾试验要求,大概能达到多少小时?轴的材质是316L,氮化工艺要求:1、盐浴氮化,氮化深度5~20um。2、微孔不得超过氮化深度之半。

这个零件氮化后出货和在我司清洗检验后都是直接包装出货。没有做额外的防锈措施。之前供货两年都没有出现问题。
现在被客户投诉严重生锈,内部和供应商都同时在排查。因此想确认了如果氮化工艺变化点导致的问题,可能原因有哪些?
谢谢了。

网友:
推测,大概率是材料买假了吧。
316L,不做氮化都不会生锈

网友:
你这零件是什么环境使用的?如果是正常空气环境,肯定是材料错了。

网友:
316L氮化处理?

楼主:
316L氮化增加耐磨性是客户图纸要求。材质肯定不会用错。这个可以确保。供应商给的说法是氮化后形成氮化氧化膜实际对316L材料本身的防锈是一个减弱。所以想具体咨询一下,盐浴氮化这个工艺处理,是否自带防锈功能,如有,通常能维持多长时间,参考盐雾试验。

网友(点评):
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肯定材质不会错。问题追溯就是列举全部可能,逐个排查,最好不参入个人情感。 材料供应商可能混料,加工员工可能做私自换料,采购可能换材料供应商,太多可能和漏洞了

网友(点评):
是的呀,你的材质是已经检查过了吗,建议把已经生锈的拿去检测下再下定论

网友(点评):
设计人员根本不懂材料和氮化处理。结论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氮化会大大降低316L的抗腐蚀性。

网友:
我司用316L都只是抛光就至今伸入液体直接测试了,液体包括各种药物环境溶液(偏酸),也没有收到客户投诉说生锈腐蚀严重,这边考虑是不是要追究一下材料问题了,这个你们公司内部可以做实验,或者干脆取消这个工艺过程。

网友:
盐浴氮化是QPQ吗?这种处理耐蚀性很好,中性盐雾据说能到上百个小时

网友:
316L不可能生锈 腐蚀的,肯定的告诉拟,材料有假
我公司做化工设备的,316L的储罐,里边装氢氧化钠,2  3年都不会腐蚀生锈

网友:
先拿材料去化验吧

网友:
真的假的,这材料会生锈?别逗了

网友:
不锈钢在恶劣工况也是会生锈的咯!

网友(2021-08-30):
我公司就是做盐浴氮化(QPQ)处理的,316L包括其他不锈钢做氮化是为了增加产品表面硬度增加耐磨性,因为N原子渗透在产品表面降低了Cr、Ni等合金元素的比例,所以不锈钢氮化后耐腐蚀性是下降了的,突然的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与对方近期氮化盐状态有关系。18384239155,如果有需要可以打我电话详聊。

网友:
氮化后要做氧化处理。

网友A:
不銹钢氮化需要技术的,不能直接氮化。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A:
不銹钢氮化需要技术的,不能直接氮化。

我316材质的,气体氮化,460-530℃,时长72h,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