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ks 管道画法--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7-30):
solidworks 管道画法

网友:
草图划线,扫描

网友:
用焊件,3D草图

网友:
3D草图画线,扫描。

网友:
solidworks add-in
solidworks routing

网友:
从0起步?这咋指点,我一节课最少要收500的培训费,12节课可不是小数目了。

网友:
焊件/扫描,或者最普通的拉伸

网友:
solidworks 管道画法没用过,PROE好学点。

网友:
一在用PROE画管道

网友:
3D画草图扫描

网友:
SW有专门的管道命令

网友(2022-03-07):
solidworks'三d草图,画出路径然后管道的截面形状,最后扫描选中草图1和草图2就可以扫描出管道

网友:
对于简单管道创建轨迹、轮廓草图,然后扫描没问题。如果对于复杂的这么画就麻烦了,可以用插件-routing,然后就很容易了,最近正在学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