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设备伺服模组工作位上还要加感应开关来定位伺服的走停?伺服本身不是能j...

楼主(2021-07-30):
如题,伺服本身不是能精确定位吗?为啥还要用感应开关来定位?
我个人的理解:工作位加开关主要还是做一个硬感应位,伺服走停靠的是外部这个硬限位开关控制,主要是怕伺服走不准或者是客户要求可能客户都不知道加这些有啥用。各位大大有啥意见欢迎交流一下哈

网友A:
   左右极限  原点。安全保护

网友:
伺服中间连接别的东西吧,误差累计,加装限位开关直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极限  原点。安全保护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左右极限加原点定位。但是有些设备在对应的工作位置上也加了感应开关,比如做一个自动化焊接,有3个焊点位置,伺服模组在这3个工作位上都另外加了感应开关用来控制模组的走停,想问的是为什么有些设备要这样操作?

网友B:
之前做个一条生产线,6台机床、一条桁架机械手。在每个机床上方入口对应的桁架上增加了接近开关,检测X轴的位置,目的是二次确认机械手是否走到位,防止特殊情况没走到位,机械手跟机床发生碰撞。

网友C:
因为你伺服电机等同于同步电机,真的,上网查查吧,伺服电机只不过是能闭环控制,但检测不到运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个一条生产线,6台机床、一条桁架机械手。在每个机床上方入口对应的桁架上增加了接近开关,检测X轴的 ...

就是加多一道保险的意思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伺服电机等同于同步电机,真的,上网查查吧,伺服电机只不过是能闭环控制,但检测不到运动位置

但是伺服模组移动一般我们在程序上设定了工作位置,程序运行时不是能自动走到工作位置吗?有位移反馈的,

网友:
为啥刹车还要配手刹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伺服模组移动一般我们在程序上设定了工作位置,程序运行时不是能自动走到工作位置吗?有位移反馈的, ...

位移是靠编码器记脉冲得到的,一旦有外力作用的机构上,产生位移编码器是不知道的。还有就是编码器失灵(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出现了也会报警的),位置也就不准了

网友:
双重保护,或者冗余保护。那一道保护失灵了,不至于系统直接趴窝不能运行。

网友:
这是形成一个闭环,防止机构运动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