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下角不显示尺寸

楼主(2021-07-30):
请问我在三维图里点击一个边,为什么右下角不显示尺寸,我已经在视图勾选了状态栏,为什么还不显示尺寸?我是2012版SolidWorks

网友:
你这样子,是不是软件窗口没有最大化。
还是不小心,窗口往下拖着平移了。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是最大化了

网友:
因为你圈的不是软件的状态栏,而操作系统的系统托盘,所以你质问solidworks这就不对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去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