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内径与轴配合,内径比轴大多少合适,

楼主(2021-07-30):
弹簧内径与轴配合,内径比轴大多少合适?比如弹簧内径16mm,轴直径15,还是14?有没有标准

网友:
好像有的,查手册

网友A:
没见过这有啥标准,弹簧上下两端固定,中间部分单边1mm间隙够了

网友:
可以参考GB/T 2089,这玩意没这么讲究,只是为了导向和防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有啥标准,弹簧上下两端固定,中间部分单边1mm间隙够了

端部磨平的怎么固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端部磨平的怎么固定啊

做个槽,把弹簧首末圈卡进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槽,把弹簧首末圈卡进槽里

只是定位了,也没固定啊

网友:
弹簧是有内径基准和外径基准两种的
选内径基准的,按照弹簧内径的公称直径去设计轴的直径就可以了(轴给个负公差)

网友:
手册有,不过我习惯预留2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定位了,也没固定啊

效果一样,卡进槽里就出不来了

网友:
有标准,机械设计手册里弹簧设计那一章有。

网友:
间隙单边留1个毫米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定位了,也没固定啊

定位还不行啊,
完全固定?难道要焊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