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气缸回转力矩问题的计算

楼主(2021-07-30):
    刚接触非标这块,
   打算弄个180的旋转气缸将工件翻转180°,便于加工,不知道哪个气缸比较合适,
  根据亚德客的选型手册,轴向负载和径向负载都没有问题,
但是弯矩负载感觉差很多,想请教下看我算的是否正确

计算

计算

网友A:
不要计算了,放弃你现在这个结构设计吧,不能满足功能需求的。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别算了 先抄别人的吧,水平到了需要计算的时候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计算了,放弃你现在这个结构设计吧,不能满足功能需求的。

请指教

网友(点评):
谈不上指教。 先按自己设计折腾一次,问题你全明白了。 这一行就这样,别人怎么讲,自己听听就行,自己去验证。

网友B:
那个180应该换成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80应该换成派

不是π

楼主:
我算出来的力矩对吗,计算结果好大

网友:
吸盘在弯板上,工件也是这么弯的吗?用吸盘不怕漏气?

网友:
哪个是气缸,哪个是L1,哪个是L2
你这个气缸要怎么个旋转法,一个指示没有,需要别人猜猜猜

网友C:
旋转机构另一端加配重,保证重心在中间。按你图中这样设计,就算能用,我保证每一个参观的人,只要懂设计,都会提问的。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没有问题。
你这算的扭矩,目前亚德客没有一款回转气缸能达到这个扭矩。

网友D:
过程都不用看,只看结果7516N.M,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啥玩意7516N.M啊,折算到10cm的话,就是7516KG的负载啊!!

网友(点评):
看起来是75.6,小数点写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程都不用看,只看结果7516N.M,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啥玩意7516N.M啊,折算到10cm的话,就是7516KG的负 ...

我问的就是结果对不对

网友(点评):
结果对个屁,违反正常逻辑的结果能对吗,骗自己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没有问题。
你这算的扭矩,目前亚德客没有一款回转气缸能达到这个扭矩。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机构另一端加配重,保证重心在中间。按你图中这样设计,就算能用,我保证每一个参观的人,只要懂设计, ...

配重怎么加,你仔细看看旋转的工况

网友B:
告诉你把180换成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把180换成派

为啥换成PAI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重怎么加,你仔细看看旋转的工况

形状可以参考锚

网友B:
你看下角加速度的单位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就是结果对不对

感觉题主对于这个力矩没有概念,就比如题主算出来一个人有100000kg的体重,还在问不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角加速度的单位

网友:
这结构感觉很不靠谱,吸附曲面的东西?那么长,一甩就给你扔出去了不可靠!不能用夹持的方式吗。另外,旋转气缸悬臂那么老长,气本来就不稳定,需要的这个力矩会让你的气缸变大,但是大材小用 完全浪费

网友:
结果算的应该没问题,但是75.6牛米太大了吧,我没用过气缸,但是我知道直流伺服电机有个10牛米就很厉害了。所以这种方案应该不太可行。

网友E:
首先,LZ的计算过程方向是对的,先算出转动惯量,再算上角加速度,问题出在这个180°应该算成弧度,是个π,而不能算180。
这也是上面有人提了两次一定要用π的原因。

第三张图是SMC的算法,亚德客的类似,(两家的角速度都乘了2,可以认为是旋转气缸的特殊性),常规算法就是角速度=角弧度/时间。

安全系数可以选大一些,这么长的旋转半径,速度快了的话,冲击力比较大,要算一下E值是否合适,最好是外加两个油压缓冲器,通常旋转气缸自带的吸能不一定达到要求,会反弹、摆动等,吸盘吸弧面产品,抖动会掉的!

网友F:
换成气缸齿条吧,或者连杆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成气缸齿条吧,或者连杆机构

这种气缸里面就是齿轮齿条结构加轴承的。我有个朋友之前设计了一款,买的时候搞错了,没买油压缓冲器版本的,用了几下就把齿轮齿条干断了。这种结构只要计算好了,是可以使用的。我倒是觉得他如果自己算不准,可以交给亚德客帮忙算算。或者去SMC官网填数字算,SMC官网有专门的选型页面,你只要按照自己的工况往里面填数字就行。
https://www.smc.com.cn/select/ramss/zh-cn/index.html

我之前就用这个网页计算来确定自己的结构是否合理的。目前设计了两种使用情况,都是没有问题的,最长的用了三年多了,依然健在。

网友G:
你给出的条件是没法计算的,这个是要用到负载重心位置距离旋转轴的距离,但是你没有给出来,只给了负载。你可以在SMC的官网上去填入你的实际工况然后里面会给出计算结果,不用你自己算的。亚德客的那个跟SMC的计算是一样的,选的时候把安全系数选高一点就行,这种情况是必须选油压缓冲器版本的,最笨的办法是按照计算结果加一个缸径出来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LZ的计算过程方向是对的,先算出转动惯量,再算上角加速度,问题出在这个180°应该算成弧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气缸齿条吧,或者连杆机构

感觉气缸动作比较简单,所以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LZ的计算过程方向是对的,先算出转动惯量,再算上角加速度,问题出在这个180°应该算成弧度,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给出的条件是没法计算的,这个是要用到负载重心位置距离旋转轴的距离,但是你没有给出来,只给了负载。你 ...

晚上回去我看下数据

网友:
用伺服配扭矩变速器,旋转气缸用久了冲击无法避免,缓冲都不耐用

网友H:
这种转台气缸,一般都是水平放置的,不建议竖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转台气缸,一般都是水平放置的,不建议竖着装。

竖着放置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气缸齿条吧,或者连杆机构

有大体的结构图吗

网友I:
你这个旋转的时候速度不是匀速的,甩飞了跟你说

楼主(2021-09-25):
引用 网友E:
首先,LZ的计算过程方向是对的,先算出转动惯量,再算上角加速度,问题出在这个180°应该算成弧度, ...

哥,这书哪里有卖的

网友(点评):
网上淘啊,我这个是之前一同事买的,我拿来翻拍几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这书哪里有卖的

书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旋转的时候速度不是匀速的,甩飞了跟你说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