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同一个“结构构件”上色,但是有些部分却上不了色?

楼主(2021-07-30):
如图
下面的框架是结构构件一步做出来的,
编辑外观的时候上色正常,然后保存的时候要“重建”
然后就变成下面这个样子了,其中一些实体的颜色没了!!!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
编辑颜色的时候选“零件”会出现这种问题,框选“实体”的话没事。
理解不了的是有的构建都是同一个组里的,居然有的可以上色,有的不行。

网友A:
你的上色层级是基于零件还是基于实体

网友B:
先把所有颜色清除后,再重新试试,或者单独点面上色能不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色层级是基于零件还是基于实体

建模下,直接选择最上面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所有颜色清除后,再重新试试,或者单独点面上色能不能上?

这样做过,可以上色,但是保存的时候要“重建文档”
然后又这样了。

网友:
sw上色 不都用插件上色的么

网友C:
软件的颜色也是有父子关系的,先去看帮助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的颜色也是有父子关系的,先去看帮助文件吧

同一组的实体,有的上了色,有的没有。

网友:
遇到过
情况一,显示问题。重建模型(ctrl+b)
情况二,软件问题。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这里是在装配体,部分零件颜色不显示。操作:先把零件删除(delete),然后返回(ctrl+z)就可以了。
情况三,操作失误。

网友:
全部选中后再更改颜色呗!

网友:
我也遇到过,重新启动软件就好了

网友:
把所以实体颜色删除,重新为文件指定材料或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