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弹簧的左旋右旋?

楼主(2021-07-30):
之前好像看到过,但是一下子忘记了,有朋友解答下吗?

网友:
竖直放,右边高就是右旋,左边高就是左旋

网友:
沿轴向中心线剖开,正对视图,左边高的为左旋,右边高的为右旋。

网友A:
难道就我一个人是用目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我一个人是用目测吗?

还有我一个噻!

网友:
谢谢!简单实用

网友B:
手握弹簧,食指指向旋转方向时拇指指向上升方向。左手满足条件为左旋,右手满足条件为右旋。

网友:
用右手判定,握住右手手指代表弹簧缠绕,大拇指方向是弹簧中心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握弹簧,食指指向旋转方向时拇指指向上升方向。左手满足条件为左旋,右手满足条件为右旋。

这个方法好像也是判断磁场的方法啊

网友:
哈哈,都是高人啊

网友:
用左右手手指方向判断,握住丝扣食指指向的方向就是。左手食指指向的是左旋,反之则右旋

网友:
顺时针就是右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我一个人是用目测吗?

我也是用目测的,其它都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