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减少多区间空刀

楼主(2021-07-30):
工件很长5米多,表面密布很多加工区域,刀路会出现很多来回的空刀,用的是等高切,深度优先,混合顺逆铣

楼主:
红线就是来回空刀,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怎么也调不出就近区域加工,

网友:
可不可以拆分出来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加工,这么大个工件光开粗的话一把刀估计也下不来

网友:
这个CNC加工程序看样子比较复杂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