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安装孔都不能安装平垫

楼主(2021-07-30):
为什么直线导轨与直线轴承安装孔都不能安装平垫,连弹垫都加不了,不防松吗,为什么

网友:
上银的可以放弹垫啊

网友:
直线导轨正常都是几十毫米一个固定孔,固定螺丝打螺丝胶,孔间距密集,还有螺丝胶加持,而且线轨滑块作用面积有限,基本上跑起来不会松动。

网友:
沉头孔可以加防松垫片

网友(点评):
放弹垫高度超过平面

网友:
你确实有放松要求是可以加的,另外平垫和弹垫的放松性能有限。

网友:
因为本身内六角螺丝的力就很足,再加上直线导轨螺丝孔又多,常规使用都不需要打胶的。如果是震动比较大的地方就打胶啊,你打个高强度螺纹胶试试,比你装弹垫可强多了。简单的说就是有些时候没必要要放松,需要用防松的时候打胶比弹垫平垫强,所以没必要留弹垫位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专门研究过:弹簧垫圈不防松,效果没有只用螺丝的好。弹簧垫圈适用于经常需要拆卸的地方。

网友:
因为没必要,都穿着雨衣的,还打伞干嘛。

网友:
一般都是打胶的。

网友:
你没看线性滑轨的螺栓做的这么多吗?

网友: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