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T载重计算求助

楼主(2021-07-30):
新手求助, 需要设计一个载重15T左右的地平车,无须电力驱动。采用120-5的方管。不知道怎么计算载重力。请各位大神指点怎么计算。轮子准备用铁车圆做。轴用50MM左右的。

网友:
你这15T负荷如何作用于平车,计算时如何加载。根据情况选用点负荷、线负荷、面负荷。

网友A:
参考15吨载重汽车,,,,,

网友B:
是在水泥地面上走,还是在轨道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水泥地面上走,还是在轨道上走?

线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15吨载重汽车,,,,,

谢谢,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去看了

网友:
人怕是推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轨上面

我做过轨道平车。10吨的要四五个人才能推得动。
超过15吨的平车,可以用叉车牵引,也可以做成电机驱动的。
我做过最大的,是100吨,因为没有供电,也是用叉车牵引的。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还有电池驱动的。

网友:
这么重的轮子很难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