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刚性

楼主(2021-07-31):
主轴静止时的刚性与旋转时的刚性是否一致,还是会有所增强

网友A:
你说的刚性叫刚度吧,你知道偏心力吗,你知道动平衡吗

网友:
如果轴偏心,你就动  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刚性叫刚度吧,你知道偏心力吗,你知道动平衡吗

望指教

网友:
应该是有所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