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是否有做过用SolidWorks模型运行plc进行动作仿真?

楼主(2021-07-31):
如题,大型设备,生产调试时,各部分机构处于不同生产商,不在同一个场地,希望能用SolidWorks和西门子plc协同仿真,以模拟真实环境下plc程序是否正确,网上相关介绍很少,不知可有大神做过?希望得到一些指教,谢谢!

网友:
数字孪生?

网友:
同求,要是真能这样模拟将对方案评审、设计更改产生极大的帮助

网友:
labview就可以做到与solidworks协同运作,仿真机电模型。
还有美国的罗克韦尔,也可以做到PLC与solidworks仿真协同。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硬件商那边,而不是solidworks。
然而西门子本身就有工业软件分公司,NX和solid edge现在都是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凭什么配合达索系统的软件,要配合也得是自家的NX和Solid edge

网友:
西门子旗下的Plantsimulation,支持PLC程序仿真,但3D模型还是要导入或用它本身的软件创建

网友:
SW现在还搞不来这个吧。

网友:
这只能自己模拟仿真动画看看,应用到现场实际的程序比较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