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零件,为什么个别实体颜色与零件材料不一致怎么回事?

楼主(2021-07-31):
如图有几个实体颜色是蓝色,将所有实体颜色删除,
然后重新指定材料,此时每个实体颜色都与材料设置的颜色一致;
但是问题来了:我如果点击重新生成按钮,刚才那两个颜色不正常的实体又变成了蓝色;
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这一切正常,上传你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一切正常,上传你的文件

单位加密,你都打不开

网友B:
你好像修改实体指定面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修改实体指定面的颜色。

没有修改过表面的颜色,那个蓝色是整个实体的颜色

网友:
要全部选择后再改颜色,只选一个零件是不行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03 22:27要全部选择后再改颜色,只选一个零件是不行的。
你看看我的视频就是整个文件呀,我没有给单独实体指定颜色

网友:
还是顶一下,等高手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