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数控火焰切割机改造成数控平面钻

楼主(2021-07-31):
想把龙门数控火焰切割机4米X9米改造成数控平面钻,龙门数控火焰切割机上的火焰切割全部拆除掉,老鹰钻用夹具固定好,夹具侧边做成方形法兰或合适的形状收在原来的火焰切割头的升降轨道上。
只要钻直径20mm以下的孔,板厚也是20mm以下,行程50mm即可。这样的改造行吗?

网友A:
可不可行,得拿数据说话。
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钻床多数是铸造床身

楼主:
是啊,只是考虑是小孔,孔及孔的间距要求又不高,所以有了这个想法。
如果要改的话,也考虑了一些问题:
1。龙门移动的轨道,两边要各加一条如切割头部件横向移动的轨道,以防被拱翻掉。
2.火焰切割头的升降轨道轴少许细了点,为了受力平衡,轨道轴在电钻的对称位置安装光轴及固定不动的光轴孔,光轴与升降轨道平行并连接牢固,这样升降时,光轴也在光轴孔升降,以平衡电钻的受力。
3.软件上能否配合上,可以实现一个一个的钻孔程序。
4.如果对20的孔太大,20的板太厚;那么10个的孔钻16的板材,是否就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行,得拿数据说话。
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钻床多数是铸造床身

嗯,是的,一般都是床身固定的,不过也有动梁的数控钻铣床。这种改造降低点要求,10个孔钻16的板可行吗?数据还真的没有,所以想论坛里大能多有,能有做这方面设备的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
这样看横梁承受多大载荷,火焰切割基本没有多大载荷。钻孔载荷大,别用一段时间,梁都弯了

网友:
真不够折腾的。

网友:
这种激光切割加工更方便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