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中尺寸显示很乱

楼主(2021-07-31):
如图,我想在装配图中调整零件特征尺寸,但是在进入零件的特征草图后,尺寸显示很乱,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点击每个尺寸,然后重新设置箭头大小和字体字号。可能是图纸比例发生了变化。

网友B:
绘图标准改成GB 然后设置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图标准改成GB 然后设置字体大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每个尺寸,然后重新设置箭头大小和字体字号。可能是图纸比例发生了变化。

网友C:
这字体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字体够大。

从零件图查看是正常的,但在装配图中查看就很乱

网友D:
字体改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体改小就好了

单独打开零件图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装配体里面查看尺寸,很乱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

网友E:
把图形放大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图形放大试试看呢!

尺寸会和模型同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