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夹加工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2021-07-31):
材料Q345,厚20,半径约200,轴向长度250,数量400厂里没有专门的冲压设备,想购买或外协,价格多少大概

网友A:
这厚度会把管子坠断……

楼主:
板厚20,有疑问吗?

网友(点评):
20mm厚,确实业内罕有啊!你这估计特殊行业用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大的,我们用的水管夹子,也就30左右,很便宜,能做的厂子也很多

网友:
问下供应商就行了 估计冲压直接做出来包括开模费用要200左右,用管子剖开焊接120左右,或者卷板焊接也在130左右

网友:
实在不行,用卷板机,然后再冲,或者摩擦压力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厚20,有疑问吗?

是的,连接钢结构钢管,抱箍结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厚度会把管子坠断……

要看他抱什么样的管子吧

网友:
大管径3-4mm就行,最多5mm。20mm做出来太笨了,而且折弯不好折。

为什么选Q345呢?是低温环境用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7-31 19:30大管径3-4mm就行,最多5mm。20mm做出来太笨了,而且折弯不好折。

为什么选Q345呢?是低温环境用吗?
强度高呀, Q235强度太低

网友:
有模具,普通压力机就能压吧,再就是管子切半焊接的行不行?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31 23:05有模具,普通压力机就能压吧,再就是管子切半焊接的行不行?
焊接质量不好控制,另外这个部位受力比较大,焊缝部位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真没试过这么厚的。一般异形的都现场制作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钢管结构连接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08-01 08:30真没试过这么厚的。一般异形的都现场制作
用线切割怎么样??

网友:
|妖洞两拐发表于 08-01 13:21用线切割怎么样??
家里有矿啊线切割。我觉得楼主可以把使用工况说一下,这个厚度有点夸张。如果是我,做管夹,要么有铸造的标准件,要么可以想办法改掉这个结构了。

楼主:
|蛋蛋超人发表于 08-01 19:33家里有矿啊线切割。我觉得楼主可以把使用工况说一下,这个厚度有点夸张。如果是我,做管夹,要么有铸造的标准件,要么可以想办法改掉这个结构了。
这个安装在钢管结构上,两边要用螺栓预紧,有限元计算过的,还要钻孔加筋板,最薄也要16厚;
如果用铸钢成本高不高?

网友B:
400件成本肯定高了,有限元算一下焊接的吧,加强筋搞上去强度也够的。

网友:
好大的紧固件

网友:
啥行业需要这么厚度的?

网友:
安全系数高!!

楼主:
对的,上面乘人,安全系数要5

网友:
这个用模具冲压成型。

网友:
问一下供应商

楼主:
采购不归我们设计管,反正现在不急生产,到时候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件成本肯定高了,有限元算一下焊接的吧,加强筋搞上去强度也够的。

用钢管切割,再焊接,也考虑过,主要是担心焊接质量不好控制;可能要探伤,外径选用402的钢管

网友:
这个冲压成型感觉不好做额,能做的冲压机和模具要求都很高,接触过的干冲压的多是做小件的,这个他们接不了

网友:
排版线割

楼主:
300多件,线切割时间太长了吧?成本是最低吗?

网友(点评):
上快走丝,你这个20个厚折弯机一般是折不了的。冲压我不清楚,但目前最优的机加工是快走丝。

网友C:
净重都30KG有多了,说100多200的是包工包料?这个用线割成本太大,250的净高度,得差不多4厘/平方毫米了,单个得有40多万平方毫米,线割费都1600往上了(不过400件可以谈些价,加上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快丝走最快速度,钼丝可直接割到断再换,但是肯定不可能1000以下),这个线割排版不能共边,很费时间,按1万平方毫米/小时算,也得40多小时割一个(按一个线割店10台机计算,24小时挂机,满打满算平均一天加工不到6件,工期方面你可接受?),况且用线割工艺的话,金属母材的纹路破坏了,强度有下降,你这个既然有限元计算过的话,应该是达不到你的要求了。这个能热压最好。不能热压的话用卷板工艺也勉强可行,卷完后去头尾工艺料,有点浪费材料,不过也好过线割。不过话说回来,你的这个设计的特殊使用情况,计算后确定要用到20厚的母板?当然没看到你的实际工况,也不好评价,莫非是做抱箍包住2段实心钢棒且悬在空中?乱猜的,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净重都30KG有多了,说100多200的是包工包料?这个用线割成本太大,250的净高度,得差不多4厘/平方毫米了, ...

就是中间有钢管,用这个抱箍抱住钢管,然后用螺栓紧固;
谢谢热心解答,看来线切割成本太高了;
冷压貌似也行,只不过压力机的吨位要够才行,如果搞冲压加工,不清楚模具成本高不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间有钢管,用这个抱箍抱住钢管,然后用螺栓紧固;
谢谢热心解答,看来线切割成本太高了;
冷压貌 ...

热压好些,因为你这个弧度尺寸很小,材料差点的话,不热压的工艺直边与大弧处怕又裂。如果硬是没办法做热压,只是做抱箍用的话,有个简单的办法,就用四柱液压机(你们做这种厚件行业,一般做板材校平会有吧),做个简易的压模,下模就用一截实心棒料切一半,上模做个简易的仿形,再固定在模架上,具体细节一下也说不很细,做过这个方法的工人师傅会有办法的,油压机工作平台和模架够大的话,甚至可以一出多,只是这个办法对操作师傅要求会比较高,成本应该是最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压好些,因为你这个弧度尺寸很小,材料差点的话,不热压的工艺直边与大弧处怕又裂。如果硬是没办法做热 ...

厂里加工设备不多,可能外协加工了,做的时候再说吧,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300多件,线切割时间太长了吧?成本是最低吗?

快走丝,一件下来成本多少?

网友D:
设计上有没有变通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上有没有变通的可能?

最多可以搞成焊接的,但是焊接质量,设计很难把控,容易出裂纹

网友E:
这么厚的管夹!
被连接的钢管有这厚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厚的管夹!
被连接的钢管有这厚度么?

差不多吧,这个要螺栓预紧,承担摩擦力的

网友:
推荐采用锻件,模锻,质量、性能都能保证,成本应该不高。

楼主(2021-08-30):
|衡955发表于 08-04 10:42这个冲压成型感觉不好做额,能做的冲压机和模具要求都很高,接触过的干冲压的多是做小件的,这个他们接不了
大小不是问题,无非就是找个大压力机,加工原理都是一样的,成本也就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