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减震性能好的刚性材料或者结构

楼主(2021-07-31):
直振器的震动对旁边的机构有影响,想在旁边机构的下面装一块隔离震动的板,寻合适的材料推荐(橡胶等软材料会影响机构的精度,拧紧螺钉会倾斜)或者结构

网友:
两者是矛盾的。

网友A:
又减震又刚性?坐等大神

网友B:
理论上质量越大,受震动的影响越小,可以考虑在机器上加个牛逼的配重——比如加一颗中子星。

楼主:
合适的减震结构也可以

网友C:
1多层复合隔振2气动隔振,很多精密平台就是气动隔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减震又刚性?坐等大神

这里的刚性,只要不是那种太软的材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多层复合隔振2气动隔振,很多精密平台就是气动隔振

气动隔振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或者说明么?

网友:
推荐Fabreeka,可以使用固有频率匹配的COM隔振座,亦可使用隔振垫(注意安装方式):

网友:
设备下面用减震垫,或者减震器来隔离振动。

网友:
深挖隔震槽。

网友:
橡胶硬度是个区间值啊,软的不行你用硬的,太硬的不行你用软点的,总有一个硬度适合你,没有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蛋蛋超人发表于 08-01 20:13橡胶硬度是个区间值啊,软的不行你用硬的,太硬的不行你用软点的,总有一个硬度适合你,没有的话当我没说。
另外,直振的连接方式会影响直振的效果。

网友:
不行就用模具弹簧试试看~

网友:
旁边的设备不耐震,可以给直震器底下加减震支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质量越大,受震动的影响越小,可以考虑在机器上加个牛逼的配重——比如加一颗中子星。

网友:
建议使用电磁减震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多层复合隔振2气动隔振,很多精密平台就是气动隔振

比如气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