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内齿总是有椭圆

楼主(2021-07-31):
厂里现在用的一台宜昌长机的液压数控插齿机YKS5132,插内齿的时候,用齿厚量规测量,有的地方可以很松,有的地方就紧了,误差很大。加工前,刀具找正在3道以内了,零件2道以内。
求问各位大佬给出出主意。

网友:
工作台分度不好?

网友:
内齿用插床加工已经落后啦,视频上看见用旋转的方法,刀具工件同时旋转,速度非常快,估计精度也很高的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刀具固定状况,还有内齿旋转分度是否正确

网友:
先给每个毛坯,做标记。安装的时候,标记都在同一位置。然后加工完检测,看椭圆是不是有一致性,再判断。

网友(点评):
多谢,下次试试看

网友:
机床用久了误差会大的

网友(点评):
四年的数控插床了吧

网友:
刀具磨损?

网友(点评):
不是,新刀也一样

网友:
多半是刀具磨损的原因导致!

网友(点评):
即使是新刀也一样的,如果不是我在加工方面的问题,床子的问题就要报修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装夹及加工应力释放后变形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