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阵列时,鼠标如何选中子装配体?

楼主(2021-07-31):
我知道如果是单独一个装配体阵列,鼠标点击要阵列模型后,右键第一个是选中子装配体;但是如果数量很多的装配体要阵列,如何选中的都是装配体而不是零件模型?
难道只能从设计树列表里选择?

网友A:
很多装配体,那你把这些装配体组成一个总装配体再阵列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装配体,那你把这些装配体组成一个总装配体再阵列咯

平级的装配体需要同时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图看看

随便做了一个例子:
当前装配体里有个子装配体,目前知道可以通过可以从蓝色云线区域的列表选择子装配体,
想知道是否可以鼠标单击一下模型视窗区域对应的子装配体任何一个零件表面,就能选中零件所在装配体装配体cgls?

网友B:
拾取过滤器,了解一下

网友:
设计树为什么不香?

网友(点评):
直接用设计树。花样搞多了出现问题更难调整。

网友:
这种情况就挨个选子装配体。怕弄错的话就把每个子装配体孤立了再选择。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7-31 21:54设计树为什么不香?
复杂大型设备,左侧设计树步骤比较多,有时间给你截图看看就知道了,几十个步骤里面又有几十个实例,从一大串里面找很不方便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7-31 21:19拾取过滤器,了解一下
我看过滤器没有装配体和零件,只有实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滤器没有装配体和零件,只有实体

左键选择一个零件,右键,选择子装配体

网友(点评):
这个不适合大量操作,大量操作就是玩设计树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01 10:22 本帖最后由 魍者归来 于 2021-8-1 10:24 编辑

左键选择一个零件,右键,选择子装配体

对呀,你这个只能选中一个子装配体,不能选中多个子装配体,目前只能从设计树一个个选,主要是复杂设备,设计树太多了,找起来眼花缭乱,必须把名字起好,如果全部特征都是用软件自动的名字,过一段时间再修改会晕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你这个只能选中一个子装配体,不能选中多个子装配体,目前只能从设计树一个个选,主要是复杂设备,设 ...

子装配体按标准要求,是需要出图的部件,应该有独立的图号和名称才对

网友:
那没办法只能一个个来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01 13:51
子装配体按标准要求,是需要出图的部件,应该有独立的图号和名称才对
图号和选择没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号和选择没有什么关系呀

为什么没关系?!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01 15:59
为什么没关系?!

不清楚你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你什么意思?

一般文件名都是图号加零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文件名都是图号加零件名称。。。。

这不是就是按照文件名来从设计树选择吗?不管命名规则什么样,在软件里都不改变本质

网友D:
先选取一个装配体,然后找到选择相同零件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选取一个装配体,然后找到选择相同零件命令。

不错,谢谢大神不知道2018有没有这个功能,我看看不过这个功能也不能完全达到我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用鼠标靠近哪个就选中哪个装配体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谢谢大神不知道2018有没有这个功能,我看看不过这个功能也不能完全达到我的需求,我的意思是用鼠标 ...

或者参考11楼方法都行,选中一个后在选择相同零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做了一个例子:
当前装配体里有个子装配体,目前知道可以通过可以从蓝色云线区域的列表选择子装 ...

看起来还厉害,我也要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杂大型设备,左侧设计树步骤比较多,有时间给你截图看看就知道了,几十个步骤里面又有几十个实例,从一大 ...

建议用一下文件夹功能

网友:
在部件导航器里面编辑才算方便!

网友:
升级版本,高版本有选择各个子装配体选项

楼主:
|图图3发表于 08-04 19:56升级版本,高版本有选择各个子装配体选项
2018也有这个功能,公司不让用高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拾取过滤器,了解一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