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图消失不见了

楼主(2021-08-01):
求问各位大佬:我做工程图时,有时候第一次打开,视图调色板只有文字没有视图,第二次打开才有视图:然后,标注时,尺寸偶尔会突然错位,关掉打开后会恢复;
最后,每次自动插入中心线,点击视图,被点击的视图会消失,关掉打开后,视图重新出现,但是没有中心线。
以上,sw2016新装的,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电脑配置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不行吧

这样吗

网友B:
电脑配制跑不动吧

网友:
换电脑,还有的解密版也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配制跑不动吧

在湖南工作过的吗?

网友:
bug,偶尔也会,删掉,然后ctrl+z即可复原。

网友:
电脑配置起码要6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