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凸起的端面圆弧----确实有点难

楼主(2021-08-01):
数控车床加工端面凸起圆弧,对刀具的使用要求比较严格,后角不能干涉,这就需要使用成型端面圆弧刀下图是正常的端面车削
但是在这种凸起的端面圆弧面前就是有点简单了
社友们,除了使用端面圆弧车刀加工外,还有其他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A:
在车间磨车刀也是技术活,实习那会儿就羡慕那些会磨车刀的师傅。

网友B:
不会磨车刀的车工不是好车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车间磨车刀也是技术活,实习那会儿就羡慕那些会磨车刀的师傅。

磨这种刀具对后角有要求,不能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磨车刀的车工不是好车工。

车刀后角不能干涉,还要有足够的刚性

网友C:
车刀磨的好,工件才能加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刀磨的好,工件才能加工的好!

端面圆弧成型刀,对刀具后角的刃磨要求比较高

网友D:
1、可以定做断面切槽镗刀解决,刀具直径可以调整;
2、是否可以用铣削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以定做断面切槽镗刀解决,刀具直径可以调整;
2、是否可以用铣削代替;

铣削可以,但是好像会更费劲吧,效率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