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径配合问题

楼主(2021-08-02):
铝件孔径为:0.9055 ,公差0到+0.0002         孔深10
钢件外径:                 0.9054 ,公差-0.0002到0     长度7
以上尺寸为英制。
现在工程要求:我们装配的时候能够丝滑的让钢件直接用手放进铝件的孔里面去
问题:现在实际配合的时候我们要用力压一下才压得进
求助:如何才能像网上那些精雕的部件那样,让零件丝滑的放进去……

网友A:
公差能做到0.0002吗???

网友(点评):
乘以25.4才是公制尺寸

网友(点评):
哈哈……不看单位哈。很多人都这样。

网友:
0.0002?0.2个微米?做不到吧。。。。丝滑的放进去1丝2丝肯定要的

网友B:
二楼,三楼。尺寸是英制的。

网友(点评):
很多人不看单位的。想起来那个做个迷你设备的一万元的那个。英制看成公制的那个。还洋洋自得。估计是笑话。

网友:
取决于cnc精度

网友C:
你的是通孔吗?不是通孔没有足够压力就不是可以丝滑的放进去的设计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加工精度都不达标。还有就是 这种精密配合,孔是不是通孔 不是通孔,是要压入排空气

网友:
楼主,对应看下,有推荐公差配合
另外你选的大概在3级公差,对加工能力,以及成本要求高,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需要好好考虑下

网友D:
抹点油,就能丝滑了

网友E:
取决于机床,而不是标注。楼主想要的是展会上那种配合效果吧。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这么长的尺寸,各位都没见过吧?

网友F:
这精度有点高啊,孔径公差也只是截面公差而已,形位公差到位了吗?还有这个尺寸你标的是成品尺寸,但是中间热处理,表面处理的变形量工艺考虑进去了吗?

网友:
这显然是被掰弯了嘛

网友:
加排气槽

网友:
哇塞 ,这么高精度 用哪里呀,做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通孔吗?不是通孔没有足够压力就不是可以丝滑的放进去的设计

是通孔,其实要丝滑的放进去我觉得还跟光洁度有很大关系,波峰太大的话哪怕尺寸到位也很难。毕竟一个是铁,一个是普通的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取决于机床,而不是标注。楼主想要的是展会上那种配合效果吧。

是的,应该还要求工件的光滑度和材质。一个铝件跟一个钢件要想丝滑的放进去,这种公差肯定对于装配的零件精度跟光洁度以及材质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精度有点高啊,孔径公差也只是截面公差而已,形位公差到位了吗?还有这个尺寸你标的是成品尺寸,但是中间 ...

不需要热处理,听工程说铝件还要硬质氧化发黑,我感觉这个工程有点蛮不讲理……就因为他看见别人的冲针放进钢件里面能顺滑的放进去就要求我们也这样做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通孔,其实要丝滑的放进去我觉得还跟光洁度有很大关系,波峰太大的话哪怕尺寸到位也很难。毕竟一个是铁 ...

我看你的介绍是铝件和钢件呀,想要那样丝滑的进去一般都是要精磨的。可是铝件没法上磨床呀,只有靠着切削来保证表面粗糙度。

网友C:
你能工程师不懂机械加工在扯淡,不用理他,有本事就让他自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工程师不懂机械加工在扯淡,不用理他,有本事就让他自己来。

说了好多问题,最后他才放弃自己的要求。毕竟,如果真要像他说的那种效果我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了好多问题,最后他才放弃自己的要求。毕竟,如果真要像他说的那种效果我也无能为力了

定这个公差的工程师基本功有些问题,这个配合是最小间隙为零配合,且长径比大与7,没有直线度要求。不考虑其他,本身原理上的误差就不可能丝滑推入。如果他只要效果,工人也不是没有办法。毕竟一个材料为铝,你多抽擦几次,多磨合几次肯定行。公差对你们来说,真那么重要?

网友H:
如果是盲孔的话得考虑排气吧,另外表面光洁度会不会也有些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这个公差的工程师基本功有些问题,这个配合是最小间隙为零配合,且长径比大与7,没有直线度要求。不考 ...

可能工程师没考虑那么周全,这里的工程也是扯淡的货。公差使劲往上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三楼。尺寸是英制的。

看到了 不好意思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工程师没考虑那么周全,这里的工程也是扯淡的货。公差使劲往上标……

价格也可加几倍

网友:
手动研磨一下。

网友:
用力压可以压进去,如果零件表面没有挤压伤的话,说明还是有小间隙的配合,想要丝滑的话,稍微抛光一下估计能行,或者上点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能做到0.0002吗???

为什么要把零件精度标的这么高?加工和检验费用得多高?高精度的结构要素需要高精度的加工设备和高精度的检具。

如果想轻松装配就设计小间隙配合。设计零件与零件配合关系要考虑讲零件配合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根据它的作用去选择配合关系。

网友I:
  航天轴承航天轴。价格不菲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航天轴承航天轴。价格不菲呀

不是这么六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高精度的靶标定位的装置。反正我也说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盲孔的话得考虑排气吧,另外表面光洁度会不会也有些影响

是的,这个是通孔,是我没有说清楚光洁度肯定有影响的,像那种丝滑那样配合都是光洁度很高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抹点油,就能丝滑了

我也觉得粗糙度占了很大的作用,不精密的话可能20几道间隙都不好滑下去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的介绍是铝件和钢件呀,想要那样丝滑的进去一般都是要精磨的。可是铝件没法上磨床呀,只有靠着切削 ...

铝件上的孔加工,是可以用滚压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件上的孔加工,是可以用滚压刀的

铝件用滚压刀么?我们这里没有买这种刀具,而且感觉滚压刀会不会导致铝件变形?

网友K:
即使最大间隙,要做到丝滑放进去,手要相当稳。精密机床装配的老钳工可以,但也要装好久。通孔上差间隙能放进去,丝滑不丝滑的是中文修辞,可以想象不可以描述。盲孔有气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即使最大间隙,要做到丝滑放进去,手要相当稳。精密机床装配的老钳工可以,但也要装好久。通孔上差间隙能放 ...

感谢分享见解,感觉机械社区的大神们

网友L:
表面粗糙度是最先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表面粗糙度是最先保证的!

像展会上那种放进去严丝合缝的产品粗糙度是怎么达成的?

网友:
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机器本身的加工精度都会有影响,哈哈,当然加点油也许也有助益

网友M:
液压阀块上,阀芯和阀块的配合基本就是这种要求,设备和刀具的结合可以做到,比如尤尼莫克的刀具

网友N:
把英制换算成公制,孔也只比销子大0.002-0.003毫米。间隙非常小。如何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液压阀块上,阀芯和阀块的配合基本就是这种要求,设备和刀具的结合可以做到,比如尤尼莫克的刀具

好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英制换算成公制,孔也只比销子大0.002-0.003毫米。间隙非常小。如何丝滑?

工程师不懂,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