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图问题求问

楼主(2021-08-02):
图纸只有一处放大图,不注放大图名称,只注放大比例,下列注法哪个更靠谱

网友:
第一种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

网友:
不写名称,别人怎么知道放大的是哪个地方呢

网友(点评):
全图只有一处,不写名称也是可以的

网友:
第三种上面加字母。  最后视图加抛切的图形,圆形还是方形?

网友(点评):
全图只有一处,不写名称也是可以的;图形只是示意,不必在意对错。

网友:
支持4#

网友(点评):
你支持错了,本图没有4#;另外,对错不是谁支持不支持就能定的。

网友:
一般是第三种,然后上面加视图名称,这个比例我觉得甚至没必要,现在没有拿尺子量尺寸的做法了

网友(点评):
第三种上面加名称是常规标注;作为纸质图纸(非电子版、非数控版),很多地方是需要放大图的;另外尺寸是加工出来的,不是测量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你这就没经验了,以前电脑制图普及前,都是1比1手工画纸质图的,这在一些国企老厂还可以看到,叫蓝图,当时缺尺寸师傅是可以直接用尺子量图纸量出来的

网友(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国企老厂”恐怕只是做一些小零件的吧?做化工、冶金设备A1纸1:50都都放不下;你给我1:1?

网友(点评):
你是天当墨,地当纸!?用一句老话“中国一穷二白,正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网友(点评):
不能拿无知来炫耀!还以前都是1:1手工画图,还“都是”!还缺尺寸师傅直接用尺子量!你那个“老国企”早就OVER了吧

网友(点评):
来论坛学习就虚心点吧,不要带这么重的戾气。1:1画图,尺寸的比例不一定非得一比一

楼主:
局部放大图画法(摘自GB/T17452—1998)
1.      局 部 放 大 图 画 法 与 标 注 局部放大图可画成视图、剖视、断面,它 与被放大部分的表达方式无关。
2.      局部 放大图应尽量配置在被放大部位的附近。
3.      绘制局部放大图时,除螺纹牙型、齿轮和 链轮的齿形外,应用细实线圈出被放大的 部位。
4.      当同一机件上有几个被放大的部分时,必 须用罗马数字依次标明被放大的部位,并 在局部放大图的上方标注相应的罗马数字 和采用的比例。
5.      当机件上被放大部分仅一个时,在局部放 大图上只需注明所采用的比例,同一机件上,由不同的部位得到相同的局 部放大图时,只需绘制一个局部放大图。
6.      必要时可以采用几个视图表达同一个被放 大部分的结构。

网友:
你 要注明,放大的哪一部分的啊

网友(点评):
我只想问标写比例文字加不加横线( ▔ ▁)

网友:
直接标注做清角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只是问标注问题,图形只是示意,对错不必计较,谢谢回复

网友:
1和3两种情况都可以

网友:
你开心就行

网友:
都TM啥水平啊 《机械制图》没学过?这是随心所欲的事儿?

网友(点评):
水平高的说说,《机械制图》里“对的”是什么样的?别人怎么随心所欲了?尊听指教!

网友:
加不加能不能产生歧义?不能就不需要。

网友:
这三个没啥区别吧,除了比例没有别的注释和说明。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

楼主:
谢谢同行们的回复!
后边几位的回帖就不一一回谢了,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同学们的意见,查了一些资料结合标准和实际操作说一下感受:
1.制图标准几十年延续下来,从刚开始的完全学习前苏联到后来借鉴欧美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和习惯;
2.按照早前手绘图纸的习惯,一般局部放大图、向视图等都是上面视图,下面视图比例,中间一条横线;3.手绘图纸时,只有一个放大图时一般是比例+下划线(1:2)(也许有别的表示方法,没看到过);
4.随着各种新GB的陆续更新和实施,包括各种软件的应用,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5.第3种方法是solidworks、中望等默认显示,如果尊重软件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但是与教材上不同;

6.第2种方法是沿袭过去的做法,比例下面+横线,中规中矩;虽然和教材上不同,也不影响表达清晰;
7.第1种方法和教材上是一样的,solidworks引线文字出来就是这样的;

在尊重教材、尊重习惯、尊重软件的前提下,1、2、3都可以用;推荐顺序:1>2>3。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不过感觉现在用软件画图,有些细节和标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毕竟工作方法和工具都在进步,各种标准也会与时俱进逐步修订吧

网友(点评):
是这么个道理!软件也可能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可能有与标准、规范不相符的;只要看得清楚,不会发生歧义就不认为错!如果不是SW允许,第3种应该是错误或者不推荐的——是不是这么个理?

网友:
我也觉得第一种够用了

网友:
就和说外语不用纠结用哪个单词一个道理,对方能听懂就行

网友:
1.严格按照国标;
2.既然没有按国标,那自己开心就好了。

网友:
实话实说,我觉得哪种都可以,至于是否规范那就两说。毕竟现在严格按照规范做的不多。
特别是非标公司。只要表达清楚就OK .
没有必要一定分出个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