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增压功能的闭式油箱有了解的吗?

楼主(2021-08-02):
闭式液压油箱完全与大气隔绝,液压油箱整个密封,在其内设置气囊或弹簧活塞,对液压油箱中的油液施压。 谁对这种油箱了解,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油箱?最近项目上相用这种油箱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是个闭式系统,泵带动单出杆的油缸。 由于油缸活塞杆进出的流量不一样,活塞杆缩回时需要有个元件来储存多余的油。 现在想的方案是用增压油箱来吸收多余的油,不知道是否可行?  或者不用油箱,直接用蓄能器??

网友:
用旧蓄能器或油缸改装,用压缩空气加压。

网友:
我觉得这跟油箱没什么关系,想提高油路的油压,液压蓄能器了解一下。提高油箱的压力,会造油箱的成本提高太多,不合算。而且油路结构也不允许。想不出你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点评):
油泵吸油阻力大的时候,就可以给油箱加压,让油泵吸油顺畅

网友:
你这个妥妥的蓄能器。很多单出杆大油缸,100mm/s的往复速度都是这么来的。另外根据需要还可以添加差压发讯器等辅助设备。

网友:
就算你是闭式系统我想也该有补油装置吧,想法子让流到补油箱里。

网友:
闭式油箱的话,当油箱内的油被抽走后,油箱会憋的,也就是说油箱内成了负压,大气会把油箱压坏。

网友:
吸收多的油需要其他专用装置来实现为妙!

网友(2022-02-17):
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什么地方能买就不知道了,估计只有你自己设计

网友:
油箱设计的适当大一点也可以。或者用补油油箱,可以通过液位或者油缸收缩控制补油油箱油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