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系统泵带油缸,多余的油怎么处理?

楼主(2021-08-02):
闭式系统,变量泵两个油口分别与单出杆的油缸两个油口连接。 由于油缸活塞杆进出的流量不一样,活塞杆缩回时需要有个元件来储存多余的油。 现在想的方案是用增压油箱来吸收多余的油,不知道是否可行?  或者不用油箱,直接用蓄能器是否可以呢??

网友:
再接一个柱塞泵吸收多余的液压油?

网友:
回程为啥不用弹簧实现呢?这样就不用考虑多余油液的问题了

网友:
试试双出杆油缸。

网友:
闭式液压系统有两个油泵,一个是主油泵为工作油泵,另一个小油泵是补油泵,当系统液压油由于系统泄露导致压力降低时给系统补油。

所有,你把两个液压泵油口都接到油缸上可能不对,好好看看闭式泵和油缸的说明书。

网友:
由于油缸活塞杆进出的流量不一样,活塞杆缩回时需要有个元件来储存多余的油。

如果上述论述成立,那活塞杆伸出时还需要有个元件来补油。油缸两腔不是油多少的问题,是进出油速度快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