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打孔

楼主(2021-08-03):
装配体打孔以后,装配体里的孔就和零件里的孔关联了,或者说零件的孔参考了装配体里的孔;
打孔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我以前领导每次习惯装配体打完孔以后,再打开对应的零件,断开他们的参考关系,最后把装配体打孔特征删除掉;这样最后的装配体里面没有打孔特征,零件上也打好了孔;
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 不知道各位装配体打孔以后都是怎么后续操作的?

网友A:
只能说习惯不同。正如网传的杀猪理论,你从头部开刀也可,从肚子开刀也可,看各人习惯。

我习惯先将某个零件打孔,再在装配体里参考位置,对另一个零件打对应位置的孔。

网友:
断开参考关系是为了防止孔自己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习惯不同。正如网传的杀猪理论,你从头部开刀也可,从肚子开刀也可,看各人习惯。

我习惯先将某个 ...

是呀,我也是这样;但是 你在装配体里参考前一个零件的孔,去打后一个零件; 打完了怎么处理? 装配体里的这个打孔特征删除吗? 后一个零件的孔参考了装配体里的其他零件,你会一直让他保持参考吗?  会去断开他们之间的参考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我也是这样;但是 你在装配体里参考前一个零件的孔,去打后一个零件; 打完了怎么处理? 装配体里 ...

我不习惯用装配体打孔命令。。。这是习惯。
但在装配体参考打孔还是常用。具体是编辑需要打孔的零件(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而不是用装配体打孔命令),接下来就和在零件里打孔没啥区别了,唯一不同的是还可以参考其它零件孔的位置。我也不会去断开它的关联,改其中一个零件,另一个跟着变没有啥不好的。

网友(点评):
多了关联,改图会乱七八糟

网友:
装配体打孔需要设置好部件的关联状态!

网友:
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 只要是你认为最方便的就行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