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又启动不了了

楼主(2021-08-03):
时好时坏,今天又不行了

网友:
重装、重做系统。。。。这种问题没有实机的话都是无解,原因太多

楼主:
重做系统太麻烦,请问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升级一下显卡的驱动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
破解版就别抱怨了,重装吧

网友:
曾经有过 自从装了2018 嘛事没有了

网友:
我看主要还是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够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我今天断网启动它又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发作,原因不明,先把手里的活干完在说。

网友:
内存不够或者是显存不够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脑抗不住了!

网友:
软件啥版本?硬件什么配置?

楼主:
软件solidworks2015, K3 L! L' ?/ q4 \% y
硬件

楼主:
请问这样的配置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