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的安全系数怎么定义的?

楼主(2021-08-03):
设计手册力按螺栓的许用拉应力校核,许用拉应力=螺栓材料的屈服强度除以安全系数;
可是我看公司的计算书,普遍使用螺栓的保证载荷除以实际螺栓承受的最大载荷作为安全系数,而且这个安全系数大于1.2就算合格。

举个例子,8.8级M16螺栓,屈服强度640兆帕,保证载荷91千牛

根据手册变载荷,安全系数取5,那么螺栓许用拉应力=640/5=128兆帕,螺栓有效截面积约为157平方毫米,许用的拉力也就是157*128=20千牛;

可是按公司计算书,只要小于91/1.2=75就合格,感觉公司计算方法太离谱了;

想知道大家按哪个方式确定的螺栓安全系数?

网友:
我就没算过这个螺栓安全系数,往大了用,往高强螺栓用

网友:
同没有算过,常规自动化行业校核这个的比较少。

楼主:
|高圆圆女神发表于 08-03 11:17同没有算过,常规自动化行业校核这个的比较少。
我做大型结构,载荷有时很大,而且是变载荷

网友A:
一般不控制预紧力时安全系数按你那个表;控制预紧力时,不管静载荷与变载荷,安全系数都 可以取1.2-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控制预紧力时安全系数按你那个表;控制预紧力时,不管静载荷与变载荷,安全系数都 可以取1.2-1.5
那个安全系数表的标题已经写了预紧连接的螺栓安全系数,你怎么说不控制预紧力?这个控制与不控制是怎么定义的?
大神,请问你从哪里得到的结论?依据看一下

网友B:
控制预紧力时需要使用力矩扳手来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预紧力时需要使用力矩扳手来拧螺丝

我这个结构就是要控制预紧力呀,那么这个安全系数是按5还是1.2?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安全系数表的标题已经写了预紧连接的螺栓安全系数,你怎么说不控制预紧力?这个控制与不控制是怎么定义 ...

网友:
不是12.9级的不用。

楼主:
兄弟,这些我看过了,这个是疲劳强度计算;
我现在说的是静力计算时的安全系数,静力计算完才能进行疲劳强度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些我看过了,这个是疲劳强度计算;
我现在说的是静力计算时的安全系数,静力计算完才能进行疲劳 ...

静力计算就是 可靠系数1.3*安全系数1.3=1.69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看一看你们公司的计算载荷有没有一个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力计算就是 可靠系数1.3*安全系数1.3=1.69就可以了。

关键是你要拿出来依据呀,把手册里面的规定拿出来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看你们公司的计算载荷有没有一个系数

针对构件计算,一般有两个工况:正常运行工况和极限工况;
行业规范里只是规定了轴类零件的安全系数,没有规定螺栓的安全系数;
于是我就找设计手册中关于螺栓的安全系数,才发现这个问题,
下面这个就是之前别人计算的,安全系数的计算方法与手册完全不一样

网友:
一般交变载荷才校核

网友:
交变载荷按手册没错。楼主单位里可能不是交变载荷,且是不重要场合或重量敏感场合,才把系数选的这么低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8-03 18:40交变载荷按手册没错。楼主单位里可能不是交变载荷,且是不重要场合或重量敏感场合,才把系数选的这么低
这个系统中,是脉动循环;轴受力才考虑疲劳;
从目前的手册来看,疲劳对螺栓计算貌似没有影响,只是变载荷安全系数要大一点;正常运行工况,行业规范规定轴类安全系数是不小于5,但是没有规定螺栓的安全系数。我觉得好像有漏洞

网友(点评):
许用应力幅是用疲劳强度计算的

网友:
脉动频率?寿命?

网友(点评):
假如脉动频率很低,且寿命仅几十次,那也可按普通的算。

楼主:
|702736发表于 08-03 18:58脉动频率?寿命?

脉动循环,不是寿命,你看看轴的疲劳强度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我是说寿命就几十次循环,就按普通的算

网友:
你如果真弄明白这个问题,建议你看看GB150里有关于如果取螺栓安全系数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03 23:04你如果真弄明白这个问题,建议你看看GB150里有关于如果取螺栓安全系数的。
我又不是压力容器行业看那个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不是压力容器行业看那个不适合

学习处理方法,不是让你生搬硬套,学习永远是要思考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04 06:49
学习处理方法,不是让你生搬硬套,学习永远是要思考的。

压力容器的标准和计算六年前就看过,不同领域套路不一样

网友A:
看了下 非标设计手册中的起重机设计,螺栓安全系数也是1.4左右。
你可以按照你们公司的参数来,或者按表格里面推荐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 非标设计手册中的起重机设计,螺栓安全系数也是1.4左右。
你可以按照你们公司的参数来,或者按表格 ...

谢谢,目前也只能套用公司的系数了;我主要问的是安全系数取值,有些朋友回复的是计算方法。

网友D:
关于技术讨论的留个名。很多时候都没校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技术讨论的留个名。很多时候都没校核过

如果感兴趣我想建立一个群,专门搞各种计算

网友:
1.2倍还不够大,最好是2倍以上了!

网友:
感觉钢结构设计规范里面的螺纹强度比较好用,可以找来看看

楼主:
|西门吹牛2016发表于 08-04 20:27感觉钢结构设计规范里面的螺纹强度比较好用,可以找来看看
钢结构和机械标准完全不一样

楼主:
|西门吹牛2016发表于 08-04 20:27感觉钢结构设计规范里面的螺纹强度比较好用,可以找来看看
钢结构规范比机械设计手册更加严谨,主要是不容易产生分歧,机械设计手册,由于没有升级到规范层次,里面的衡量标准基本上推荐;经常遇到各种系数2~3.5这样的写法,灵活性比较大的结果就是取值浮动空间太大,另外螺栓计算,机械设计手册还要计算结合面压溃及分离的判断;
在钢结构规范里是不用算这个内容的,钢结构规范把预紧力,承载力直接定死这样无论是谁,只要按这个规范,计算结果都是唯一的,这样就不容易有分歧;
钢结构规范要求螺栓连接面需要特殊处理,这个对于机械领域可能有点不好控制,说的不好请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构件计算,一般有两个工况:正常运行工况和极限工况;
行业规范里只是规定了轴类零件的安全系数,没 ...

你看Qp怎么算出来的,是按静态力算,还是运行过程中的动态的最大力算?如果按最大力算,就没有问题

网友:
1.2是可靠性系数,你有没有搞错。或者是松螺栓拉力才大于1.2即可。螺栓的许用应力要比实际的应力大1.2倍才能保证固定的2块板不发生滑移。实际设备上有很多不确定因数,实际可能会超出你的计算应力。这时候就需要提高安全系数来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各行业都有规范,比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对于材料和许用应力的要求也肯定不一样。起重行业安全系数就更大了。

楼主:
|ヴ西ッ发表于 08-07 09:081.2是可靠性系数,你有没有搞错。或者是松螺栓拉力才大于1.2即可。螺栓的许用应力要比实际的应力大1.2倍才能保证固定的2块板不发生滑移。实际设备上有很多不确定因数,实际可能会超出你的计算应力。这时候就需要提高安全系数来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各行业都有规范,比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对于材料和许用应力的要求也肯定不一样。起重行业安全系数就更大了。

你仔细看看这是可靠性系数??

网友:
这个跟工况还有关系,你能保证都是轻载,无冲击,不会有人为的增加负荷。安全系数选1.2又何妨。够用就行。何必纠结这个1.2,只是公式需要,写上去了而已。说不定写这个题目的人也只是局限于理论知识。他实际是2.32.我认为还是要看工况而定。无冲击不考虑疲劳的话,我认为大于2即可。

楼主:
|ヴ西ッ发表于 08-08 10:47这个跟工况还有关系,你能保证都是轻载,无冲击,不会有人为的增加负荷。安全系数选1.2又何妨。够用就行。何必纠结这个1.2,只是公式需要,写上去了而已。说不定写这个题目的人也只是局限于理论知识。他实际是2.32.我认为还是要看工况而定。无冲击不考虑疲劳的话,我认为大于2即可。
主手册用的是螺栓材料的屈服强度÷安全系数作为许用应力,安全系数一般2以上,有的动载荷甚至是6-10;
这个计算书用的却用是螺栓的保证载荷,这差别大到天了。

网友E:
我是做轮胎螺栓的,一般用10.9级,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做轮胎螺栓的,一般用10.9级,其他没有什么要求

螺栓计算是机械设计基础内容,但是国内好像这方面没有统一下来;
手册里是写了,具体是不是按照手册算则不确定。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教材。教材都是抄来抄去的

网友F(2022-06-03):
查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机械设计手册》,都没找到合适的依据,感觉手册这一块儿确实有漏洞。在这本书上看到了严格控制预紧力的紧连接,安全系数可选1/(0.6~0.8)。但严格说来,教材是不能作为设计依据的。

网友(点评):
这个表格严格来说和上面贴上的表格中的数值几乎是一样的,换了个写法而已

网友:
安全系数表格没说应用工况,不清楚这个表格的出处。如果螺栓预紧到0.6σs,加载后剩余预紧力是0.6F,相对刚度系数按0.25,则A*σs=2.25F.一般连接这样估计螺栓。

网友:
2022年1月18日上午8:48分鹅公岩轨道桥上游LM2吊索叉耳螺杆突发断裂,导致LM2吊索退出工作,发现后及时停止了桥梁运营。从初步分析看,LM2吊索叉耳螺杆断裂可能与初始缺陷、制造、安装误差等因素有关。根据设计单位检算,现状桥梁技术状态仍满足列车有条件的运行要求。桥梁健康监测单位采集的吊索叉耳螺杆断裂前后相关数据也在理论检算结果范围内。在对上下游MO、LM、LM3吊索系统进行检测评估无异常的情况下,且在LM2处设置临时吊杆,并采取限速及单列车过桥的措施同意开放交通。在处治完成之前加大监测频率并增加必要的监测点。在恢复开通的同时对其他吊索系统的状态进行全面检查评估。
2月21日,重庆轨道交通发布消息,地铁环线谢家湾经鹅公岩大桥至海峡路区段于21日20:00恢复运营。
有大侠看到过相关的原因分析吗?

网友G:
这个东西和行业有关,机械设计手册面对的是所有行业,所以只能给个很粗略的范围,针对行业的使用情况选择的安全系数有所不同,附图为起重机行业的安全系数,具体和载荷情况有关系,有要了解的可以去看GB/T 3811标准,有很具体的说明的!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螺栓等标准件的安全系数,你说的是针对针对起重机的元件(并不是针对紧固件)的要求,两个针对对象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不过你也是很熟悉起重机行业,也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机械设计手册》,都没找到合适的依据,感觉手册这一块儿确实有 ...

说得对,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螺栓作为很常用的连接,机械行业还没有像钢结构规定那么细;

网友(点评):
因为用到,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很多教材的表述都差不多,可能是互相抄的吧。还有一个问题,擅长编教材的人没有实践经验甚至不熟悉GBT3098.1,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和行业有关,机械设计手册面对的是所有行业,所以只能给个很粗略的范围,针对行业的使用情况选择的 ...

有些领域,没有写的这么详细,漏洞百出;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你们的计算书可能存在问题。没出事故不一样设计就合理。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行业,也许是因为原设计者对负载的估计偏大了不少,或者实际没那么大,所以没有出事故,不是因为取值合理。比如,风载雪载实际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得对,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螺栓作为很常用的连接,机械行业还没有像钢结构规定那么细;

请问楼主有找到合适的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找到合适的依据吗?

大神,说的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是什么?

严格控制预紧力的紧连接螺栓的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格控制预紧力的紧连接螺栓的安全系数。

我看了手里的几本手册,机械行业一般是以手册形式写的书,各个出版社或者教材给定一个范围,而并非像钢结构规范那样,把系数安全系数定死,
这样每个人计算,最后判断是否在安全范围内,就可能有差异;

到底取怎么取值,就蛋疼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手里的几本手册,机械行业一般是以手册形式写的书,各个出版社或者教材给定一个范围,而并非像钢结 ...

谢谢大神!
只有能对应上执行/参考标准或者手册,应该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神!
只有能对应上执行/参考标准或者手册,应该就没问题。

计算方法没有什么分歧,主要是衡量标准,安全系数这块没有统一

网友H:
工况不同,选择的安全系数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况不同,选择的安全系数也不同,

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取多少呢,为什么不能公布出来?

网友(点评):
我们是3以上,

网友I(2023-08-14):
lz这个话题有结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这个话题有结论了吗

怎么说呢,机械套路比较深,
我以前的同事说他们现在完全按照钢结构螺栓的计算方法了,
钢结构比机械的计算简单,每个规格螺栓预紧力是固定死的,
不需要根据载荷来确定预紧力,也不需要设计者考虑安全系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机械套路比较深,
我以前的同事说他们现在完全按照钢结构螺栓的计算方法了,
钢结构比机械的 ...

我感觉一些行业规范还是有积累的,并没有超出机械的范畴,但是在某个范围可能更精准。比如你说的钢结构范畴,因为用的刚才大都是锻造的,材料一致性比较好,强度都很高,另外对各种载荷的经验也比较充分,所以可以选用较低的安全系数。如果材料的一致性不好,比如铸铁,材料差异很大,这时候取用较大的安全系数,不一定是对螺栓没有信心,而是被联接材料尤其是上面的盲孔丝孔没有信心。有一句老话叫做马尾提豆腐,马尾毛没事,可是豆腐却给切开了。我想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你说的,安全系数到底取多少的问题。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取值确实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对于你们那个行业,用的材料好而且一致性好,结构的安全系数就可以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一些行业规范还是有积累的,并没有超出机械的范畴,但是在某个范围可能更精准。比如你说的钢结构范 ...

谢谢老兄,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有时间讨教一下

网友(2023-11-15):
引用 楼主:
那个安全系数表的标题已经写了预紧连接的螺栓安全系数,你怎么说不控制预紧力?这个控制与不控制是怎么定义 ...

同问。请问楼主这里想通了吗

网友:
你好up主,关于螺栓安全系数如何选取是怎么样的,我也这篇帖子上所讲述的疑惑。盼回复

网友J(2024-04-13):
你这个是第五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首先,他这个安全系数推荐的是有问题的,他这个是不控预紧力的情况下,安全系数选5没什么问题。控制预紧力的话是1.5左右。他给的预计力的计算公式T=KFd也有错的地方,F的单位错了,应该是千牛,手册上写的是牛。这个手册后面预紧力那里又说通常预紧力取屈服应力的0.6倍。预紧力都屈服应力的0.6倍了,安全系数怎么可能做到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结构就是要控制预紧力呀,那么这个安全系数是按5还是1.2?

不能严格控制预紧力,就是预紧力没有一个标准,比如不会用专门得扳手去拧到那个要求得预紧力数值上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第五版的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首先,他这个安全系数推荐的是有问题的,他这个是不控预紧力的情况下, ...

我跟你有同样的疑问,找到思路了吗?

网友:
怎么样,找到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