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STP丢失颜色

楼主(2021-08-03):
SW装配体里有 子装配体和零件,转STP 214,会出现零件的颜色可以转过去,但对应的子装配体颜色没了,转不过去,大家可以试下怎么回事. V2 q9 S6 P. S

网友:
你的子装配体颜色是作用在哪一层的

网友:
涂色在零件一层就能转过去,如果是装配体一层上色就不会保留

网友:
可以试一下 stp203   ,其中有一个可以保存部件颜色属性的

网友:
转的时候要设置成全部部件,不要改成选择显示。

网友:
转高版本214设置好涂色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