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死顶尖的公差要求

楼主(2021-08-03):
看这个顶尖的形位公差要求这么高,一般的加工厂都做不到,不知道有没有放宽的空间。。。

网友A:
精密磨床的顶尖不能放宽要求的

网友B:
这你放大了,用这个做出来的的东西就会放大一倍往上

网友C:
这个一缪的公差怎么检测

网友D:
主要看功能,看客户的对手件 ,可以和客户谈质量协议嘛 。但这图我就没看懂,同心的基准竟然在面上 ,我们常用会把基准标注在尺寸上吧,在面上的基准要,要同心,有点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功能,看客户的对手件 ,可以和客户谈质量协议嘛 。但这图我就没看懂,同心的基准竟然在面上 ,我们 ...

莫氏锥了解一下,一般是标大径及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放大了,用这个做出来的的东西就会放大一倍往上

批量生产后这个顶尖会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目测明显有个凹坑),我觉得从原始完好状态到出现明显凹坑的过程中,这个精度水平差别是巨大的,那么在牺牲一点使用寿命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精度上有所放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磨床的顶尖不能放宽要求的

条件允许的话肯定是原高精度的来,我们没有顶尖用了,要返修,现在找不到能搞定这个精度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放大了,用这个做出来的的东西就会放大一倍往上

放大一倍,指的是哪方面的精度会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缪的公差怎么检测

我们厂里用圆度仪,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功能,看客户的对手件 ,可以和客户谈质量协议嘛 。但这图我就没看懂,同心的基准竟然在面上 ,我们 ...

在锥柄上打一个圈,在顶尖上打一个圈,然后算同心。
锥柄的尾部有一个圆柱结构用来装夹的

网友:
这不是高不高的问题是能不能检的问题。

网友E:
不建议做这么高精度,要考虑经济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做这么高精度,要考虑经济公差

零件圆柱度要求5u左右

网友(2022-02-22):
楼主,来晚一步,我们死顶尖圆度小于等于0.8μm,都是标准件,莫氏4号半合金头在18mm,不够用就只能全合金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