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局部放大图,这个直径尺寸是怎么标注出来的?

楼主(2021-08-03):
局部放大图,这个直径尺寸φ4020怎么合理标注出来?要求:模型尺寸更改后这个尺寸自动更改!

大家基本功如何?

网友A:
1.这个剖面的后面,其实还有一条半圆的投影直线,选到就能标到。这个比较麻烦。
2.在主视图标注后按住ctrl拖到局部视图上(低版本无效,具体哪个版本不能用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剖面的后面,其实还有一条半圆的投影直线,选到就能标到。这个比较麻烦。
2.在主视图标注后按住ctrl ...

我试过ctrl+拖动没好使(正版2018),可能我的操作不对!

网友:
很简单,标注时一段点放大后的点,另一端点放大之前的点就可以了,然后隐藏延伸线和尺寸线,就可以了。

网友:
要先点放大端

网友:
主视图上去找另一边线,这算什么基本功,顶多算个技巧,还要看SW给你办不办。

网友:
这个直径4020是半标注,可以这么标,如果这个尺寸不是修改的数值,当模型修改后,尺寸也随着变化。

网友:
先标注再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ctrl+拖动没好使(正版2018),可能我的操作不对!

我2018SP5.0可以用

网友:
与基本功有关系吗,这是软件的自身问题,这样就可以,目的达到了,说其它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