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口袋设备

楼主(2021-08-03):
问一下各位大神,本公司想上造口袋项目,推荐几个胶盘制造设备,谢谢

网友:
哈哈哈  我还以为做衣服的口袋呢,然后去百度一下,刷新我的三观了。

网友:
晕晕晕,知识增加了。名字居然这么叫。我也以为是做衣服的口袋或者纸袋

网友:
嗯,差点以为是制袋机

网友:
估计是新乡那边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
长见识了,造口袋,指的是造口手术后排泄物装袋的东东,而不是指制造一个机器猫的口袋。。。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这是新兴的医疗行业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