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能否活动端再真空中,缸体在大气环境中工作如图所示

楼主(2021-08-03):
(图片)

网友:
做好密封就行   参考插板阀

网友:
可以实现,楼主这种工况我用过,使用时注意以下几点:
1.真空腔内压强要求比较高时可以使用,我当时压强100pa左右,楼主3-4个大气压更没问题了。
2.杠杆前端一般通过法兰与真空腔体连接,二者之间最好采用氟胶圈密封连接。
3.注意杠杆表面不要有太深的划痕和油,这二者影响真空度。

网友(点评):
图中描述错了真空度10^-3帕以上

网友:
你这用在什么结构/设备上

网友:
这样是绝对可以的。但我想问你真空度3-4个大气压是什么概念,相对真空还是绝对真空?

网友(点评):
按楼主所述,相对真空和绝对真空是相同的(相等的);缸体在大气,缸杆在真空中。

网友(点评):
下面点评可能有误,收回。

楼主:
|anian71发表于 08-03 20:56这样是绝对可以的。但我想问你真空度3-4个大气压是什么概念,相对真空还是绝对真空?
图中描述错了,真空度10^-3次方帕以上

网友:
会倒吸吧,做成双向平衡对缸,平衡负压。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03 22:19会倒吸吧,做成双向平衡对缸,平衡负压。
不会吧,真空和大气最多相差一个大气压。气缸回缩时可以给气缸6个大气压的气了,还会回吸吗

网友:
算好气缸内外压力差,只不过气缸外原来是大气压现在是负压。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只要不是高温环境下,真空环境下问题不大!

网友A:
最后结果是啥,会倒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结果是啥,会倒吸吗?

不会用的挺好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气缸安装面做密封,一般情况,都要单独 做一个密封座的,气缸活塞杆里面有润滑油,这些油随着活塞杆进入真空,对产品表面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