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的标准化

楼主(2021-08-03):
最近在调试焊接工装时,总会遇见尴尬的事情:定位销断裂!

有上半截断的;

也有下半截断的;

而且还有从产品定位半截断裂;

更有甚者机器人焊枪把定位销给烧融掉;

种种意想的到或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发生,因此焊接工装中最易损坏的零件就是定位销了;
但一个总成的产品会由5-6道工序拼焊而成,焊接工装也会有5、6副之多;工作量大,这些工装也不会由1个人设计完成,往往会分给几个人共同设计;就会出现下图的问题,定位同一个产品用治具用的定位销不相同。
这给后期维护带来极大的困扰!如果6副工装定位销全部相同,那生产只需要备库一种;而现在6副工装定位销6种,那每种都要备,定位销备库数量增加,成本增加;现场更换定位销还需要核对,也不方便!
所以制定焊接工装的定位销标准显得较为重要:
结构标准
使用标准
技术要求:
1、定位销定位部分表面硬度:真空淬火,HRC55以上,表面镀硬铬;表面粗糙度:Ra1.6;
2、定位销定位部分露出产品有效长度:5-7mm和6-8mm;
3、定位销尺寸公差:如产品孔尺寸为ΦN(+0.1,0),那定位销的尺寸就为ΦN(0,-0.02);
4、定位销由M5紧定螺钉固定 ;
5、所有的定位销都要求有止转功能。

网友:
焊接夹具上面的定位销?这没法统一标准啊 ,;零件孔不一样,销子自然不一样,就算孔大小一样 有时候空间不够长度也会有差异,

网友A:
一般 俗称 一面两销定位方式

同时既然定位用 尽量减少负载

就是定位尽量不要受力

网友(点评):
对喽!定位之后要有其它受力件,定位件不受力(少受力)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标准库。常见的东西都由标准化,附带设计使用说明文档。很利用新人上手。

有使用说明文档的标准件库,真的很友好了,侯侠能分享下吗?我们厂就没见过这种东西,非标工装也从来没见过这种资料。。。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开个先河。。。

网友:
我在做车间的工装梳理,也发现各种定位销不太一样,但可以统一成一个规格,于是有意识的减少零件差异和零件数量。。。这个工作将来我要写在PPT里让人看到才行

网友:
优质的定位销要用上等的工具钢或合金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 俗称 一面两销定位方式

同时既然定位用 尽量减少负载

你把“一面两销”叫“俗称”?哪里学来的?

网友(点评):
有一本 机床夹具的书 可以看看 里面关于定位的几种方式,一面两销 是其中一种

网友:
国企的工装都已经完全标准化了,新人只需要在库里选项就好,出图都免了。

网友(点评):
是的 网上流传一个 东风做的非常好

网友:
师傅,V多少,有问题请教

楼主:
|xsh9051发表于 08-03 11:28焊接夹具上面的定位销?这没法统一标准啊 ,;零件孔不一样,销子自然不一样,就算孔大小一样 有时候空间不够长度也会有差异,
这个看你定位产品孔的范围,如果定位孔是8-12的,下面定位段都可以做成一样的了!

楼主:
|侯呆呆发表于 08-03 11:31我们公司也有类似的标准库。常见的东西都由标准化,附带设计使用说明文档。很利用新人上手。
确实如此,标准化给新人带来极大的便利。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8-03 14:40一般 俗称 一面两销定位方式

同时既然定位用 尽量减少负载

就是定位尽量不要受力
也可以这么说,主定位圆销,辅定位菱形销,因为产品定位孔有误差,两个都是圆销肯定装不进去的!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08-03 15:02我在做车间的工装梳理,也发现各种定位销不太一样,但可以统一成一个规格,于是有意识的减少零件差异和零件数量。。。这个工作将来我要写在PPT里让人看到才行
确实如此,现场的好经验要及时反馈给办公室吹空调的人!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03 16:39优质的定位销要用上等的工具钢或合金钢
是的,我们都是用SKD11材质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04 05:01国企的工装都已经完全标准化了,新人只需要在库里选项就好,出图都免了。
这样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大佬点赞   我们公司标准化搞过一段时间最后都 没办法执行,因为就做一台。

网友:
这设计也无语了

网友:
标准化是很好值得推广的事,但需要投入和维护。长远来看节约成本和时间,但一般单位是不会设置的,只是设计部门为了方便会在部门内有一定的统一。弊司吼了好多年也没统一过,主要是一把手没有认识到。

网友:
米思米上买吧,坏了也好换

网友:
尽量用标准件,或者慢慢改,因为可能要牵扯到很多地方

网友:
定位销工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之前想都没想过,实践出真知

网友:
确实有可以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