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好的旋转角度放大机构?

楼主(2021-08-03):
有啥好的旋转角度放大机构?机器人末端旋转背隙太大,做不到需求的精度,有啥旋转角度放大机构?除了用螺杆推外,还有啥好的机构没

网友:
杠杆?

网友(点评):
现在一个机构角度要微调零点几度,机器人末端这么小角度 调不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不就是普通的减速机构么?减速就可以了啊

网友:
加速箱

网友(点评):
小角度 还没你齿轮间隙大

网友:
混凝土泵车

网友:
零点几度是不是考虑上视觉啊,一般的行星减速机不行

网友(点评):
就是上视觉啊 相机给我角度反馈 机器人做不到

网友:
学习观望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懂了,仔细一想还是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
用一个高精度的旋转机构替代机器人?还是想在机器人末端加一个机构?再或者用一个机构取代机器人末端轴?
步进电机可以做到0.75的步距角,够用不?不够可以细分。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实现零点几度的精度不是大问题,再不行用谐波减速机啊!

网友(点评):
大哥 电机精度是很高 但是减速机不给力啊 有背隙啊 又不能直连电机

网友:
学习观望结果;汇川伺服最小角度可以做到0.1°

网友:
楼主这是想自制开发机器人吗?

网友(点评):
不是 就是减速机精度不高 视觉引导 2个产品重合 发那科机械手重复性精度±0.05 产品是否合格是根据2条边是否一条线上,精度要求高,产品1000多,边沿间距0.1的要求,旋转有时,要求产品转个0.05度左右

网友(点评):
然后给机器人这个信号,实际上,末端机构根本不动,要么角度不够 要么过头

网友:
谐波减速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点评):
机器人末端 本身就是谐波减速器啊 发那科重复性精度就±0.05mm,你叫他在这小范围内转动 根本做不到

网友(点评):
要来来回回 好几趟 采用1-2趟满足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