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皮带怎么防止跑偏

楼主(2021-08-03):
如图所示,现有结构是不锈钢的薄片平皮带,调节跑偏是靠从动轮那里的调节螺丝,一方面可以涨紧一方面调节跑偏。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难调好,调好以后用两三个月就会跑偏导致皮带蹭皮带轮的挡边,然后钢带就报废了。因为是不锈钢的皮带,所以做筋定位,还有做鼓形带轮效果都不是很好。
想请教下:

1、这种涨紧调节跑偏的结构是不是有问题?
2、有没有好一点的调节装置?就是调好了以后不容易再跑偏,起码可以用久一点。

我自己想了一种结构还没有开始搞,顺便先问一下有没有可行性,就是在正中间下方那里做一个顶紧的涨紧轮,轮子做宽一点,然后做拉拔螺丝可以调节这个涨紧轮两侧的高低来调节跑偏,因为我想是不是因为原有结构只有一个M5的螺丝调好以后用久了就松,如果我把涨紧装置做到底下,那么冲击力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就要好一些。
语言组织有些乱,请大家见谅。

楼主:
补图,就是在下方装有个轮子起到涨紧纠偏的作用,这样是不是比上图里从动轮的涨紧纠偏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A:
   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一家钢带产品目录。
轮子的R尺寸要根据你的钢带厚度和宽度来定,轮子长度要大于钢带的宽度。

网友(点评):
什么资料 挺不错的 书名叫什么

网友(点评):
zhaijunwang 发表于 2021-8-3 23:53 想请教楼主,是小日子哪一家得呢? 这是迪梦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他们家的目录。所以说书还是要多看看,真的有用。

网友(点评):
两侧加法兰的为什么要打叉?

网友(点评):
两边带凸台的,只要跑偏钢带就坏了。

网友B:
跑偏很正常的事,用防跑偏装置只能轻微的场所,跑偏大了防跑偏装置也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驱动、换向滚筒的加工精度和钢带的制造精度

网友:
增加张紧轮会好一点,可以试试的

网友:
你在二楼发的结构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一家钢带产品目录。
轮子的R尺寸要根据你的钢带厚度和宽度来定,轮子 ...

想请教楼主,是小日子哪一家得呢?

网友:
这个结构在厂里很常见,倒是没有关注到跑偏的问题,回头去现场仔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一家钢带产品目录。
轮子的R尺寸要根据你的钢带厚度和宽度来定,轮子 ...

请问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哪一家的?我可以在网上找他们的资料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一家钢带产品目录。
轮子的R尺寸要根据你的钢带厚度和宽度来定,轮子 ...

求厂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偏很正常的事,用防跑偏装置只能轻微的场所,跑偏大了防跑偏装置也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驱动、换向滚筒的 ...

谢谢。
目前钢带是买回来的也没办法检测。主动和从动轮的结构就是如图所示,用铝板拼出来的。我个人感觉是不是铝板拼接出来的精度会比较差,再就是涨紧是做在从动那里的,这样从动轮的轮轴就是活动的,就有可能出现跟主动轮的轮轴空间平行四边形的可能。

所以目前我的打算一个是再加一个涨紧轮涨紧纠偏,另外就是做成一体结构让精度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楼主,是小日子哪一家得呢?

迪梦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哪一家的?我可以在网上找他们的资料嘛?谢谢

迪梦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我们有用过,质量没毛病,就是贵。

网友:
迪梦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我感觉,还是从根本原因上下手吧,到底是安装精度,还是加工精度。

网友:
加导条,可能这是最有效也最简单的方法了,直接找皮带供应商,说要加带导条的皮带,叫他提供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导条是有规格的,导条对应导槽,皮带供应商一般都会有,除非是路边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迪梦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好的,谢谢!

网友:
收藏记录一下

网友D:
以前有做过 一套特氟龙的输送  也是输送带比较硬 几乎没有弹性。

厚度0.4mm左右,所有的滚筒包胶 都有加自动纠边机构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迪梦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我们有用过,质量没毛病,就是贵。

收到,多谢多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
现在大家的工匠精神越来越浓厚了……还好我们这一代搞机械的的老球了,曾经的我们觉得皮带跑偏是正常现象,不跑偏那得有多奇怪。

网友:
增加涨紧导向轮应该有效果的;个人感觉还是装的过程中有些关键点没有注意

网友E: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挺好的

你们两位说的可真有意思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纠偏方式,最简单可靠,不管你跑偏多厉害都能纠正回来!

你们两位说的可真有意思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纠偏方式,最简单可靠,不管你跑偏多厉害都能纠正回来!

发出来看看啊,图片或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做过 一套特氟龙的输送  也是输送带比较硬 几乎没有弹性。

厚度0.4mm左右,所有的滚筒包胶 都有加 ...

能把您的自动纠偏结构发出来看看吗?我也要碰到类似问题了

网友(点评):
很多年前的事了可能都没有照片,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一家钢带产品目录。
轮子的R尺寸要根据你的钢带厚度和宽度来定,轮子 ...

可参考设计手册 上边有尺寸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日。。。。。子过的不错的一家钢带产品目录。
轮子的R尺寸要根据你的钢带厚度和宽度来定,轮子 ...

就按照书上这样处理挺不错的,其实砂带机跑砂带也是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
楼主可以把辊轮的加工图纸发上来看看,根子不好,你调不过来的。

网友:
凹面滚筒可以纠偏吗!?

网友:
主动轮和从动轮做成中间稍微比两边大点的锥形

网友:
楼主是光伏行业吧,精度不够的话,调整很难的,还有一种可以参考带孔连续打印纸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滚筒上车一条螺旋槽,不确定它会哪边跑就对称车两条槽,它会自动往中间跑,注意螺旋方向就可以,滚筒 ...

哟,这个方法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啊。请问螺旋槽有没有什么标准?是左旋还是右旋?螺距什么的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多谢多谢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法兰型?
用塑料做成两边法兰型,并且槽截面是外宽内窄感觉可以啊,就用楼主下边加导向轮的方案。
至少我看见过这样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距根据跑偏程度来定,左旋右旋也是根据跑偏方向和旋转方向来定的,如果新的不跑偏,用一段时间会跑偏那 ...

我们是新的不跑偏,用一段时间就跑了。那是不是这样设计就可以了。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收到,多谢多谢。我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多谢多谢。我马上试试。

楼主您好!
试后的效果请帮忙反馈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发不了回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多谢多谢。我马上试试。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防跑偏最有效的方法无非三种:导轮、导正槽、限位边。你这个跑偏可能有两种情况,1是因为带轮加工尺寸有误差,导致单边偏斜。2是因为机器抖动导致的。建议还是导轮,这种螺旋导正槽如果不高速运行是可以用的,但是高速运行可能会出问题。这也要看你的带的张力。

网友:
1.可以把主动轮做成象棋形状的
2. 从动轮可以做成气缸推动,自动调整跑偏机构

网友(2022-02-17):
学习一下,多看看多了解

网友:
在从轮那边加两组托辊,有一定倾斜角度的托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