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米长的链条不加惰轮可以吗?

楼主(2021-08-04):
现在有一个3分双排链,总长4749mm.需要加惰轮来固定吗?不加惰轮链条会不会脱落?
转速是200r/min,带动一根2700mm轴,承重最大150KG物体。

网友:
图都没有,你在说什么呢

网友:
最起码有个简图

网友:
直觉你链号选得有点小

网友(点评):
考虑负载150kg,3分的确实小了

网友:
起码链条要张紧吧

网友:
涨紧机构少不了

网友:
哪个到哪个地方是2米?

网友A:
链传动速度太快会产生很大的噪音、震动和磨损;
虽然负载150Kg不会压在链上,但是启、停惯性是非常大的,也就是对系统冲击非常大;

再说,200r/min转速,就算链轮直径100,线速度也要达到60m/min,合10m/s;
而总长才4749mm,也就是不到半秒就走完全程,根本没有启动和停止时间;
相当于在0.5s时间把150Kg负载出去4.5m,比铅球还快!

设计应该从对负载的移动出发,
比如:先确定想在多长时间把多大负载送到多远;
然后考虑传动类型以及动力源类型及功率或压力等等;

补充内容 (2021-8-4 16:20):
那就是一个行程5s,那么我算错了!抱歉抱歉

网友(点评):
60m/min,合10m/s ?

网友(点评):
呀!还真的错了!谢谢指正!应该是1m/s

网友:
楼上的犀利!

网友:
本来嘛!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法不能倒置。
设计这个概念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结果(利益)。
先确定了动力源,再确定了传动方式最后就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P;P;P;P;P

网友:
10楼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传动速度太快会产生很大的噪音、震动和磨损;
虽然负载150Kg不会压在链上,但是启、停惯性是非常大的, ...

受教了

网友B:
垂直 还是 水平 由于自重 会有影响

网友:
不行吧,得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 还是 水平 由于自重 会有影响

明白

网友:
这个传送距离比较远了,最好是增加惰轮机构!

网友C:
搞链条的,要加的。另外楼主还是换个规格的链条吧,06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链条的,要加的。另外楼主还是换个规格的链条吧,06的太小了

双排不考虑安全系数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