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和平行度

楼主(2021-08-04):
两轴承间的垫圈, 材料316L 不锈钢,厚度2, 主要问题在平面度和平行度要求。怀疑是设计多加了个0,

PDF 图纸显示不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垫圈, 外径21,内径18,厚2, 单面平面度0.005, 双面平行度0.005

网友A:
轴承间的垫圈,高精度的是有可能的,不过一般,平面度要比平行度低才可以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寸呢?

都是公制 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间的垫圈,高精度的是有可能的,不过一般,平面度要比平行度低才可以啊呀

是的, 不过很奇怪的是厚度公差只有+/-0.1

网友:
楼主好:
      你这个精度问过你们磨床师傅没?不一定做得出来呢。2个厚有点内应力就变形了。

网友:
他随便标,你随便干,不太离谱就行。

网友:
轴承垫圈一般等厚度保证就行了

网友C:
制图的人在提前挖坑……万一将来东西做出来产品有缺陷,就甩锅说是加工没有按图纸要求做出来。要是遇到一个外行老板更有这种可能。

网友:
这么高的平行度,平面度不会差的,标注有点奇怪,多此一举

网友:
这个加工精度挺高啊

网友:
厚度2的316,能有什么平面度和平行度,太薄了

网友:
图怎么出就怎么做呗。设备精度跟不上直接说就得了,反过来推给技术哈哈

网友:
高精密的机床对垫圈的要求就是这样的,平行度会影响到主轴的跳动

网友:
|ZHTJST发表于 08-04 08:17制图的人在提前挖坑……万一将来东西做出来产品有缺陷,就甩锅说是加工没有按图纸要求做出来。要是遇到一个外行老板更有这种可能。
难得的明眼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制图的人在提前挖坑……万一将来东西做出来产品有缺陷,就甩锅说是加工没有按图纸要求做出来。要是遇到一个 ...

我们的开发工程师,也喜欢把图纸精度标的老高老高,都是成本呀

网友: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平面度跟平行度要怎么测量

网友(点评):
平面度检测:粗件塞垫片、精品高度规扫表; 平行度检测:百分表或千分表测厚度,多点,最大差;

网友(2022-02-24):
精磨即可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