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选型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1-08-04):
各位大佬好,最近轴承选型,参考的是成大先机械设计第五版,里面关于“基本额定动载荷计算”的公式里,有个“力矩载荷因数”,想请教下,在什么情况下引用,我看NSK的轴承样本对这个貌似没要求。谢谢。

网友:
实际设计时,大部分是按照尺寸选轴承。毕竟结构限制了轴或者套的尺寸,相应的来选择轴承

网友:
不过要熟悉的是,什么样的受力方向,来决定选用什么类型的轴承。

网友:
先按结构确定轴承外径大小尺寸,在根据经验来选择相应的轴承内径,确定轴承型号,或经力学校核后,确定轴承型号

网友:
这个NSK轴承上面也会写出载荷的,对应查技术参数即可。

网友:
轻载1.5,重载2

网友:
看你用途,每种轴承不一样,可以看看NSK或者SKF轴承手册有介绍怎么组合

网友:
个人理解,轴承选用是看实际工况,首先外形尺寸,再者受力方向、载荷等等,感觉各家公司的样册就像学习资料,上面那些参数搞明白了,就会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