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领成型器制袋器怎么检验合不合格?

楼主(2021-08-04):
买的成型器拉膜有伤痕,跑偏,和厂家扯皮,厂家觉得机子有问题,我方认为成型器有问题。。怎么检验买来的成型器尺寸和领子曲线是合格的呢,有没有专用的检具,厂家成型器出厂前是怎么检验合格的?

网友A:
第一是同一台机子装这个成型器就有问题,装别的成型器就没问题,基本就可以断定是这个成型器的问题。
第二是成型器比较难检,所以我要求供应商最终合格的标准是够正常制袋。
第三是找个靠谱的供应商,不要贪图便宜,我们现在的供应商如果发现成型器有问题很痛快就给换货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多,用了上千个,也就换了一两个。

网友: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是同一台机子装这个成型器就有问题,装别的成型器就没问题,基本就可以断定是这个成型器的问题。
第二 ...

谢谢回复,思路操作性很好,我们一般也是这样做的,好像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检具,或者检验方法,能不试机拉膜,就知道成型器合不合格的

网友:
我们这边对于购买的设备都是有静态验收和动态验收,双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