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己反推弹簧数据?

楼主(2021-08-04):
请问别人给的三维图纸没有弹簧数据,怎么自己反推弹簧数据吗?

网友A:
根据你的预压力,弹簧行程,弹簧结构尺寸,先去测数据,再推测。

网友:
图纸或者模型里一般可以直接获得:弹簧的线径,行程。预应力和材料需要自行计算了

网友:
这是坛友发的弹簧计算表

网友:
回想我们当年都是靠目测,靠感觉估算,现在真正是科学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预压力,弹簧行程,弹簧结构尺寸,先去测数据,再推测。

我的意思没有弹簧三维数据,只知道弹簧安装的地方和安装弹簧孔和杆的位置。能否以孔或者杆推断出弹簧长度的大小

网友(点评):
根据工件空间确定定弹簧的受力情况(安装长度,预紧力,最大压缩位置。最大工作压力)和弹簧直径,实际就是标准的弹簧设计步骤

网友B:
不行自己先用个弹簧试试看,不行再改大或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自己先用个弹簧试试看,不行再改大或改小。。。

谢谢了